新手维修一例 DELL P0G 不触发 大神勿喷

楼主(2015-04-21):
此机待机0.01左右,有3V、5V,查EC,给南桥的复位有,查PWRBTN# 按开机键有跳变,说明EC正常,怀疑南桥虚焊,此南桥为HM57,于是加焊南桥,还是一样的情况,没办法,把南桥拿了下来,测试EC的PWRBTN#和南桥没断线,还是怀疑南桥的问题,因为手上没这个桥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重做了南桥,机器亮了,但是过了一天,客户拿回来返修,开机测试,电流跑到0.9A左右,测量各大电感电压, 没有显卡供电,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查显卡供电芯片条件,主供电有,发现没有开启信号GFX_CORE_EN,此信号为EC发出,可是我不知道EC满足什么条件后才会发出这个信号,SLP_3# 正常,SLP_4# 忘记测了,于是我换了EC,不好,最后加焊了南桥好的,说明问题在南桥,那么南桥发出了那个信号去开启这个信号呢?希望有高手指点下,本人新手,第一次发帖

网友:
南桥没做好白

网友A:
如果有该机的时序就会一目了然!按理说EC收到各供电PG信号后就会开启显卡供电的。

网友:
先刷下BIOS?

网友:
没刷BIOS  因为之前做过南桥 所以还是选择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该机的时序就会一目了然!按理说EC收到各供电PG信号后就会开启显卡供电的。

嗯 看来我还是太初级了 学好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