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有待机 不触发!

楼主(2015-04-21):
G460 待机 3.3V 5V 待机正常!待机0。02 略高  按开机没反应!刷了EC BIOS 后 按开机 3.3V 5V 无!开关到EC 的线路没问题 EC 32脚又跳变  差EC 工作条件 具体都那几个脚 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EC BIOS 和桥BIOS 都刷过了 EC 加焊过 也换过 故障依旧

网友:
EC的供电时钟 复位查下,实在不会查 建议你打下3V 5V的对地值看看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然后换个EC试试,还有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3V  5V 对地阻值正常 EC 换过 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A:
各自安好 版主 帮帮忙喽!这个EC_RSMRST 待机时候是低电平 开机的后市不是应该为高电平呢 ?(3.3V)

网友:
查二级转换供电有没 有短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各自安好 版主 帮帮忙喽!

首先 待机0.02属正常范围   不高  下面说你这个机子吧   现在待机  3  5V有没有呢  看你贴子里写了 有  也写了没有  如果有还不触发    1.开关到EC的脚位有没有3.3  跳不跳    2 EC到桥的PWRBTN有没有 3.3 跳不跳    3 EC发出的RSMRST有没有3.3高电平      4    EC的  VCC   时钟  复位  适配器检测信号  休眠信号 都正常 不  先把这些排除吧

网友:
不触发和二级转换供电短路有关吗?

网友B:
EC 的供电  67脚   时钟  122    123脚   复位  37脚  RSMRST自己搜一下   适配器检测信号 好像是127脚  图片有点模糊  看不清  先查一下这些吧   除时钟两脚  其它都要为3.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 待机0.02属正常范围   不高  下面说你这个机子吧   现在待机  3  5V有没有呢  看你贴子里写了 有   ...

谢谢 版主大人 1.开关到EC 有3.3V 跳变 2.EC 到桥的PWRBTN 没有3.3跳变  3.EC 发出的RSMRST 没有3,3高电平  4 .EC VCC 时钟 有 后面3个没测试 (有的不知道是那个引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C 的供电  67脚   时钟  122    123脚   复位  37脚  RSMRST自己搜一下   适配器检测信号 好像是127脚  图 ...

非常感谢 明天一早 单位测试 !晚安 版主大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各自安好 版主 帮帮忙喽!这个EC_RSMRST 待机时候是低电平 开机的后市不是应该为高电平呢 ?(3.3V)

恩   这个信号  有的机子在待机的时候 就是高电平  有的机子是触发后变高的   如果你的这个机子  这个信号 在待机或者按下开关的时候 还不抬高  那就是待机方面有问题 引起的不触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 明天一早 单位测试 !晚安 版主大人!

把我喊出来  你睡了  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版主大人 1.开关到EC 有3.3V 跳变 2.EC 到桥的PWRBTN 没有3.3跳变  3.EC 发出的RSMRST 没有3,3高电 ...

PWRBTN跟RSMRST不正常   查下这两个吧  估计跟BIOS有关

网友:
楼主是刷了EC BIOS后没有35V了吗,感觉楼主都没表达清楚

网友:
有人说BIOS要成对刷,有的机子单刷一个可能会不能用,你可以试试

网友:
EC BIOS  和桥BIOS 都刷了

网友A:
EC  BIOS 换过后的变化就是 按开机键 有反应了 就是待机的5V 3V 会消失!

网友:
好想去实地 学上2个月啊 !

网友:
时间搭不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我喊出来  你睡了  我也是醉了

我没睡啊  !在论坛看帖子 学习呢 从一个文盲 到现在可以看懂一点点图纸不容易啊!

网友:
有好的学员想实习可以到我这来 只是没有师傅 板子有的是随便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没睡啊  !在论坛看帖子 学习呢 从一个文盲 到现在可以看懂一点点图纸不容易啊!

不是吧   你不是迅维的学员吗  怎么图纸还不会看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   你不是迅维的学员吗  怎么图纸还不会看呢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我安排我老婆去实地学习的 我老婆在教我 !呵呵 开始图纸基本不看 江湖人称 “桥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我安排我老婆去实地学习的 我老婆在教我 !呵呵 开始图纸基本不看 江湖人称 “桥工”

实际看来 效果不是很好 我老婆的理论倒是还可以 但是她从来不实践 而且带孩子也没时间 也忘了差不多了 !

网友:
查EC到IO通信再查二级电压是否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我安排我老婆去实地学习的 我老婆在教我 !呵呵 开始图纸基本不看 江湖人称 “桥工”

额     原来是有故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     原来是有故事的

版主 睡了 我是个杂家 身跨几界 !呵呵样样都通点 都不行 以后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EC  BIOS 换过后的变化就是 按开机键 有反应了 就是待机的5V 3V 会消失!

估计还是BIOS得问题,我记得G460是待机时就有3V 5V

网友:
3 5V  是有还是没啊 还是开机后就没了 待机是有的 啊    应该先看3 5V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还是BIOS得问题,我记得G460是待机时就有3V 5V

BIOS 换过了  而且比对过没问题

网友A:
应该就是它出问题了

引用 网友B:
恩   这个信号  有的机子在待机的时候 就是高电平  有的机子是触发后变高的   如果你的这个机子  这个信 ...

EC 的工作条件都测试过了 只有这个  RSMRST 信号待机的时候是低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C 的工作条件都测试过了 只有这个  RSMRST 信号待机的时候是低电平

那就查下这个管子的控制级   和管子本身吧

网友:
待机时先用万用表给EC_RSMRST引脚加个3.3V高电平,同时按开机键,看能触发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查下这个管子的控制级   和管子本身吧

马勒戈壁 的 可能是EC 换错了 后面有小号 没看到 我订2个 过来看看 有结果告诉您 谢谢 版主

网友:
不先查一下开机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马勒戈壁 的 可能是EC 换错了 后面有小号 没看到 我订2个 过来看看 有结果告诉您 谢谢 版主

EC的大型号 一样的话   一般都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的大型号 一样的话   一般都可以用的

换了EC 也一样 就是EC_RSMRST#依旧是低电平!EC 的其他工作条件都测过了 都在 难道还有什么遗漏的?

网友:
路过学习,,,

348221773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