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电视不显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谢谢

楼主(2015-04-21):
电视开机放4到5分钟左半边开始变黑 在过不了一分钟全部变黑   电视关机放一段时间又有显示然后就同上了。。黑屏后能看到屏幕显示 但是没有背光   这个是灯的问题还是板子的问题???谢谢大侠了

网友:
请问是黑白电视机吗??

网友A:
LED的吧?应为供电异常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的吧?应为供电异常引起的。

32寸液晶电视LED

网友:
型号  创维32E15HR

网友:
别笑好么   本人小白  今天拿去给人修  人家说 什么恒流板烧了  灯管也有问题  要我修300+   一看就是坑人的   我不认为是灯管坏了

网友:
这个还真没碰到,换电路板试试。

网友B:
我也没电路板换啊   在淘宝上也没找到    就是没背光   应该是灯管没启动   因为他开始能亮  几分钟后才会黑

网友A:
应为恒流板工作异常所致,查查其供电状况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为恒流板工作异常所致,查查其供电状况吧!

好吧 。。。小白一个    不会查。。。

不过修电视的告诉我是什么烧了   给你上图能帮我看看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吧 。。。小白一个    不会查。。。

不过修电视的告诉我是什么烧了   给你上图能帮我看看么

上图吧!看看能否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为恒流板工作异常所致,查查其供电状况吧!

打圈圈的那两个东西

打圈圈的那两个东西

网友:
直接上图片 部给上  非要压缩,,。。。

网友:
下载还要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吧!看看能否帮到你!

能看到么  就是打圈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吧!看看能否帮到你!

大哥 睡了?我不知道 压缩要积分的     捣鼓半天上了不图    刚刚高出来了  有空帮我看看啊

网友:
先把板子上的滤波电解电容换新再说!打胶的最犯病了。

网友:
那3大电容????不是我打圈圈的东东??

网友:
恒流板的问题

网友C:
灯管问题多       或者高压不够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管问题多       或者高压不够也有可能

认真看,是LED,我认为是恒流出了问题。

网友:
都说是横流板的问题  修电视的也说是横流板问题。。这个需要换板子么??修电视的要我300多块 才给修  好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电路板换啊   在淘宝上也没找到    就是没背光   应该是灯管没启动   因为他开始能亮  几分钟后才会 ...

拆解看看供电部分能不能持续供电

网友:
现在好了吗?反正就是各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