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屡烧12v整流二极管,基本是换一个烧一个

楼主(2015-04-21):
机器dell2320,led的,12v整流的不是肖特基,是两个并联的
二极管
,每次都是烧的同一个,换掉2秒就不通电了,一量又短了,又想到干脆用一个,12v成5v了
以上都是裸电源板测修的,滤波全都换了,请大家拿拿主意啊
DELL

网友:
是不是后级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外接可调电源,看看12V电流多大
外形是二极管,但也不一定是普通二极管的,也有肖特基和快恢复管的,你在ATX上拆一个三脚的肖特基换上去看看

网友:
你是不是搞错了?用一个,12v成5v了,说明原来是全波整流的。不妨采用肖特基二极管吧。

网友:
这个跟防浪涌电路也有关系,屡烧整流管

网友:
12V滤波整流管必须用100V以上的肖特基或200V以上的快速恢复管。

网友:
换成肖特基二极管呀

网友:
二极管用的型号不对。
这机子直接换掉两个二极管就好了。

网友:
上PNP 半桥

网友:
法规将那份感觉很

网友:
这个 是不是 功率小了 我刚开始休得时候 就是这样
后来我们老大说 要并
两个 二极管
我就试了下 果然 好了

网友:
没短路吧。

网友:
一般用5A200V以上二极管可代换,型号5200,经常损坏的就它

网友:
用SB5100就可以了,经常替换。。。。

网友:
查查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有学了一招,,,谢谢分享

网友:
拍个图看看,什么板

网友:
你把两个都换了看看

网友:
后级有短路吧,烧它一下

网友:
型号不对。。。。

网友:
机器dell2320,led的,12v整流的不是肖特基,是两个并联的二极管,每次都是烧的同一个,换掉2秒就不通电了,一量又短了,又想到干脆用一个,12v成5v了
以上都是裸电源板测修的,滤波全都换了,请大家拿拿主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