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55集显供电波形不正常

楼主(2015-04-21):
型号:海尔简爱7G    版号:W930
故障描述:一开始是cpu电源管理和集显供电芯片烧了,换好后进系统正常了,压力测试了两三个小时突然蓝屏重启了,然后在重新做系统都是蓝屏重启进不去,拆开发现集显供电不正常,波形如下:(图为集显供电电感前级)

电感后级1.6V是不是有点高了,目前已经换过集显供电芯片adp3211,上下管都换过排除,自举升压正常,反馈电阻也正常,芯片条件都正常,cpu也换过,实在是不知所措了,大家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bios刷一边试试

网友A:
图上的波形也正常呀

网友:
没换个CPU试试吗?

网友:
放后极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上的波形也正常呀

应该为方波吧

网友:
换一下电感后面的滤波电容。

网友:
达不到标准方波的...

网友:
这个波形不正常吗?  集显电压1.6V确实有点搞了

网友:
高很多了,把电容加一个看看。

网友:
没有示波器不知道你这个波形对不对

网友:
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MOS官不良吧,上下管G的波形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