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325,全部usb不能用,

楼主(2015-04-21):
键盘鼠标都不能用,bios状态下也不能用,测usb四个脚电压,与正常机子的 usb电压一样,且阻值也是跟正常usb一样的阻值,求助usb正常工作要那些条件

网友A:
U口四个脚  也就是一个供电  两个数据线  一个接地   没啥条件  如果U口处供电正常了    数据线阻值一致的话   再查一下南桥的USB模块儿的供电   如果供电也正常了   那就换桥吧

网友:
供电,还有两个数据线是否断线

网友:
保证BIOS中设置正确前提下,那就考虑换桥了

网友:
如果电压都正常了,那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阻值和供电都正常而不能用,估计是桥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B:
数据正常不那个排除南桥一定是好的,首先看bios里面有没有关闭,确定bios里面开启了,那就搞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U口四个脚  也就是一个供电  两个数据线  一个接地   没啥条件  如果U口处供电正常了    数据线阻值一致的 ...

如果供电也正常了   那就换桥吧!为啥正常了还要换桥呢?

网友:
电压 正常就是桥 了
这还有什么 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据正常不那个排除南桥一定是好的,首先看bios里面有没有关闭,确定bios里面开启了,那就搞桥吧

这是个主要问题,看看有没有关闭,这是我一般忽略的问题。谢谢

网友:
USB如果无断线,也像你测的一样没问题的话,就只能是桥了,基础课时老师说,USB短,干桥

网友:
这有什么好问的。。。。看5V供电正常否  看中间2个脚阻止是否正常  都是好的话 直接干南桥 什么都不用考虑。。。

网友:
你检查下南桥USB模块   不行换南桥

网友:
是3.0的么  要装驱动吧

网友:
3.0要装驱动的

网友:
如果电压都正常的话应该就是桥了

网友:
bios下都不能用usb,肯定是没法进去调,你们说的usb模块是在那里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供电也正常了   那就换桥吧!为啥正常了还要换桥呢?

条件都正常了   USB还是不能用   而USB又是桥管的  不换桥  换谁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条件都正常了   USB还是不能用   而USB又是桥管的  不换桥  换谁呢

原来南桥主要管它啊。

网友:
贴子发重复了,注意

网友:
南桥坏了,要不就是USB供电芯片故障

网友:
换桥吧,没什么了

网友:
排除软件,USB供电,只能换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原来南桥主要管它啊。

它只是南桥管的一部分  南桥管的还很多  很多

网友:
查USB时钟,还有U口旁的电容换了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只是南桥管的一部分  南桥管的还很多  很多

看,教我足够了

网友:
USB接口这边没问题就查下南桥内部的USB模块正常不。基本可以考虑换桥了,全部USB不能用的桥可能最大

网友:
没猜错的话这机器。没PS2接口,不好看bios是否关闭了。!

网友:
线路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
看看USB的阻值,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2条数据先   一条供电   一条接地    查看连条数据线的阻值    像你这种很有可能是南桥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缓冲芯片什么的

网友:
阻值供电 BIOS 要不然就是桥了

网友D:
看楼主描述的情况 , 感觉桥的可能性更大些

网友:
南桥挂掉了吧

网友A:
额  我哪敢啊   还得请教你咧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搞定了没有,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  我哪敢啊   还得请教你咧

哥哥,你怎能这么谦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描述的情况 , 感觉桥的可能性更大些

你这个头像合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