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引起蓝屏大家碰到过吗?

楼主(2015-04-22):
蓝屏代码是8E  刚开始换过硬盘和内存没用 后来发现每次蓝屏都是看暴风的时候发生  怀疑暴风引起的,有遇到过的朋友吗?

网友:
会不会是下的暴风有问题   比如有病毒什么的

网友A:
听同事说曾经遇到过,说是暴风被攻击了,然后用暴风会导致蓝屏,如果怀疑暴风引起,那就换一个播放器啊。

网友:
系统干掉,重新装暴风。

网友:
如果只是开暴风会蓝屏,那就卸载了试一下,第三方软件引起的蓝屏、死机还是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同事说曾经遇到过,说是暴风被攻击了,然后用暴风会导致蓝屏,如果怀疑暴风引起,那就换一个播放器啊。

顾客是暴风的会员,交了钱的。

网友:
我都是重装系统

网友:
遇到过几次,还是我自己的电脑,卸载了就行了

网友:
这个我有发言权。。是AMD推土机集成显卡问题。。。要装原装显卡驱动,不能装精简的。

网友B:
在XP系统下面遇到过,看高清就蓝屏,后来换WIN7,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XP系统下面遇到过,看高清就蓝屏,后来换WIN7,就正常了

确实是XP 我来换成WIN7 试试看

网友C:
遇到蓝屏的一般先换内存  在做系统  基本通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遇到蓝屏的一般先换内存  在做系统  基本通杀

呵呵,你没碰到奇怪的。

网友:
是很奇怪的问题

网友:
我自用的电脑,也一直都是用暴风影音,没看到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驱动的原因

网友:
换个播放器就行了,至于会员问题,你看你怎么妥善处理了

网友:
是真的吗? 看来以后的不敢用暴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你没碰到奇怪的。

也是  之前遇到过 216 0809000 的显卡坏的可以显示没有独显 一打就蓝屏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不记得装什么软件蓝屏的,还遇到过一个编程小软件一打开就死机,以为是病毒,后来才发现是少了一个动态链接库文件,复制进来就好了。还遇到过有个电脑两次都是c盘的boot.ini损坏,无法进系统,无法装系统,以为是电脑硬件故障,后来用个U盘启动盘进WIN8PE系统维护,点了修复系统启动故障,不要装系统就能启动了。总之是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故障。

网友(2016-09-06):
引用 网友C:
遇到蓝屏的一般先换内存  在做系统  基本通杀

我也只能说他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