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WIN7系统老是出现GRUB

楼主(2015-04-22):
还是那个启动U盘 还是那个GHO文件 可是 只要GHOST WIN7 完成重启时就出现“GRUB"提示 ,重新恢复分区表有时会好 有的硬盘又不行,真是怪了。不知 各位怎么处理的?

网友:
换个启动U盘

网友:
图片挂了,请重新上传

网友:
进diskgenius   再第二项硬盘选项里面选择第四项重建主引导记录(MBR)(M),然后保持分区信息重启应该就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如楼上所说的方法都搞好了

网友A:
昨天,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后来就没用那个快速分区,自己手动分的,也好了。

网友B:
肯定跟启动U盘有关系,记得有一次启动U盘里一个是WIN7 一个是XP系统,安装WIN7 就一切正常,安装XP,重启屏左上角一个光标在闪动,进入U盘重建MBR无效、修复启动项无效、连TMD的重新分区也不行,包括用光驱引导FDISK/MBR也不行,最后用光驱自带的分区工具分区后再用U盘(还是之前那个U盘里的XP系统)安装XP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不管是自动还是手动分区,启动分区要激活。

网友:
都是知道怎么弄好  有人能告诉 这是怎么弄成的吗

网友:
感觉怪 我说了 同样的U盘 同样的GHO 过去从未有这种现象 现在总是有  但是XP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硬盘的好坏情况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后来就没用那个快速分区,自己手动分的,也好了。

手动分区?好久没这样了,有可能是快速分区造成的没有引导,碰到好多了,都需要修复引导记录才可以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跟启动U盘有关系,记得有一次启动U盘里一个是WIN7 一个是XP系统,安装WIN7 就一切正常,安装XP,重启屏 ...

有可能,记得以前碰到过换好几个PE都不行,不知道现在的PE为什么都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引导 一般我进DK重建MBR都能解决

网友:
用DOS命令fdisk恢复主引导扇区MBR

网友:
你是WIN8改WIN7系统吗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