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5 开机白屏

楼主(2015-04-22):
开机白屏,能听的开机当的声音,然后一直白屏,没有任何图标。取掉固态硬盘后,开机过一会  会出现一个问号,提示找不到硬盘。客服描述 电脑一直没用。时间大慨是两年左右。 会是固态硬盘坏了吗?
取掉自带的固态硬盘后,插外接移动硬盘,可以进PE

补充内容 (2015-5-9 10:49):
确实是硬盘坏了,买了个120的换上后能识别到了,后来网上查了下,原来12年6月到13年6月的Air硬盘是有问题的,苹果发布了召回新闻的。

网友:
不好说,固态一般不犯毛病的吧

网友:
插U盘看一下
找一个可以启动的U盘  看能不能启动就知道了

网友:
赞同楼上的看法,不妨一试

网友:
没有系统也会这样   你可以用苹果系统的引导U盘进系统看一下  或者用UEFI的引导U盘进普通的PE也可以

网友:
插外接移动硬盘,可以进PE

网友:
固态硬盘也会坏,或者数据损坏不能读取数据也会这样

网友A:
应该是没有系统不能引导了,苹果一般硬盘坏了,会报错的

网友:
会不会是格式没有换过来呢

网友:
那就是硬盘坏了。

网友:
按照你的描述,硬盘挂了。

网友B:
记得按CTRI+空格左侧的苹果键+D可以进入在线安装界面,在这个界面看一下有没有认到硬盘

网友:
用外接系统进去查看一下SSD能不能认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记得按CTRI+空格左侧的苹果键+D可以进入在线安装界面,在这个界面看一下有没有认到硬盘

这个是在什么时候按啊?没听说过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在什么时候按啊?没听说过啊

开机按的,你可以尝试一下,苹果售后提供的,还有硬盘的测试方法,我忘记了,貌似5个组合键呢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一台进水的PRO,256G固态进水,开机黑屏,拆掉固态开机白屏出现“?”,用U盘能进PE,后来换掉固态,机器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按的,你可以尝试一下,苹果售后提供的,还有硬盘的测试方法,我忘记了,貌似5个组合键呢

谢谢,以后有机会了尝试一下。

网友:
我也有一机器这个,SSD是64G的,硬盘挂了,换了一块就OK了,SSD也有坏的时候,电子产品没得不坏的,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
可能是ssd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有系统不能引导了,苹果一般硬盘坏了,会报错的

换了硬盘后好了,坏的硬盘开机什么报错也没有的,只是用手摸硬盘的主控芯片温度有点高。

网友:
苹果的机器好像是没有找到系统都会这样吧!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台A1466的也是硬盘坏了,128G,某宝卖900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