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775 XFIRE上真U无电压,假负载有电压

楼主(2015-04-22):
华擎775 XFIRE上真U无电压,假负载有电压,电压值1.7左右。假负载上复位有1.2V了,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搞不懂,求助大神。

网友A:
SB出问题的多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B出问题的多一些,

没能想明白,为什么南桥会影响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能想明白,为什么南桥会影响CPU供电

现在有的板子真的很莫名其妙的,真的不是都可以分解的,说实话修好就是最终目的,我想有的时候连pcb的设计者也不明白这点,

网友C:
上真U无供电要查VID组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真U无供电要查VID组合

那这个座子有可能空焊咯

网友:
VID0--VID7:0--1.34--0--0--0--0--0--0,还有上真U,开启信号也为0,上假负载的话开启信号3V左右

网友D:
EN没出来,按开机时序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EN没出来,按开机时序查了,

那我用假负载测试,出来了呢

网友B:
我是新手,不喜欢跑线,然后直接拆了跟开启信号相连的三极管还是场管来着,好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用假负载都能有复位信号了,肯定前面都是正常的,就是不懂为什么开启信号不正常。

网友:
可能是座子空焊,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有可能是信号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假U有真U无,你换U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是新手,不喜欢跑线,然后直接拆了跟开启信号相连的三极管还是场管来着,好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用假负载 ...

不喜欢跑也得跑,如果是没有开启信号肯定要查来源。这个你问也没人能帮到你啊

网友F:
这样的没什么价值维修了  我一般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喜欢跑也得跑,如果是没有开启信号肯定要查来源。这个你问也没人能帮到你啊

跑了,但没跑出来,直接拆了跟开启信号相连的管子好了,测试半天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没什么价值维修了  我一般放弃

我也想放弃的,都问好二手板子价格了,但我又不愿意出门去去买了,干脆就再看看了

网友(2016-03-22):
查下VID信号组合工作电压或加焊CPU座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