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上的几个电阻对不对?

楼主(2015-04-22):
显卡插槽旁边不是应该只有1个电阻么,这个怎么有4个,下面3个电阻只有1欧姆,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A:
这几个电阻看起来上面没有标识应该是供电电阻,如果是阻值1偶是正常的,可以用万用表的嗡鸣档来测量是相通的,楼主这个板子是什么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电阻看起来上面没有标识应该是供电电阻,如果是阻值1偶是正常的,可以用万用表的嗡鸣档来测量是相 ...

嗯 是通的  迷酷94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电阻看起来上面没有标识应该是供电电阻,如果是阻值1偶是正常的,可以用万用表的嗡鸣档来测量是相 ...

请问有主板报警1长2短的维修经历么?这个板子不知道为什么报警,也查不出来哪里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主板报警1长2短的维修经历么?这个板子不知道为什么报警,也查不出来哪里问题

一长2短从实际上说一般问题都在显示问题上,如果不知道还是先用主板测试卡来看下吧,BIOS也会,只不过概率很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长2短从实际上说一般问题都在显示问题上,如果不知道还是先用主板测试卡来看下吧,BIOS也会,只不过概 ...

没有PCI插槽,显示器和显卡都试过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PCI插槽,显示器和显卡都试过是好的

显卡应该是PCI-E X16插槽吧,这也不一定啊,你显示器和显卡放在别的机子上是正常,或许你这板子是显示电路问题呢,还是先看看测试卡的代码吧,bios也会,可很少的,注明下,内存没插好也会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应该是PCI-E X16插槽吧,这也不一定啊,你显示器和显卡放在别的机子上是正常,或许你这板子是显示电 ...

没PCI-E X16的测试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PCI-E X16的测试卡……

你还是先定位下代码啊,没有PCI-E测试卡也可以用引脚定义啊。不要从单方面去搞,你也可以先排除一下是不是bios引起或内存引起,再重点显示方面啊,叫你最好用测试卡来锁定下,也好参考。

网友:
楼主得说什么故障呀,而不是去看电阻几个,

网友:
根据诊断卡来锁定故障,若代码显示为显卡有问题,再根据显卡的工作 条件来测量啊,供电,时钟,复位等数据再去测量,若没有PCI-E 16X打值卡,可以按引角定义去测量,只是要去数一下插槽的脚位比较麻烦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