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蒲显示器有时会反色

楼主(2015-04-22):
求助大虾们,接到客户一显示器,19寸飞利蒲液晶,开机经常会反色,有时候开机又正常,就是变成跟胶片色差不多,拆开发现液晶电路板上的一颗46irz升压芯片很烫,PCB板都有点黄了,请高手指点,是那个芯片坏了还是有别的问题?

网友:
你先得把坏的芯片先换了,再看看有没其他问题。

网友:
还是先点下屏吧,看看是驱动板问题还是屏问题。

网友:
先测下屏吧

网友:
动动 屏线 试试

网友:
应该是逻辑板的问题,修复的几率不大

网友:
先换屏线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