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全部USB口不能用,求解

楼主(2015-04-22):
有5V供电,插键盘没反应

post_deleted

网友:
bios里面把U口关了吧

网友:
华硕的多半是桥问题

网友:
先刷BIOS,不行换桥吧

网友:
D+D-对地阻值

网友:
先打一下USB数据线的对地阻值,若不一样就直接干桥吧

网友:
那882  472 换带哦

网友:
还是先打阻值,,,,而后看图纸分析问题出在哪里,最后干桥

网友:
插键盘没反应,试插其他设备也无反应吗?如果一律无反应,换桥啊。

网友:
还是先打阻值,,,

网友:
一个看下BIOS有没有禁用还有对地打值有没有短路的不行就看下桥的条件满足嘛

网友:
也修到过,所有的USB都不能使,以为南桥坏了,打阻值,先放电,换电池进BIOS设置,一看BIOS禁用了

网友:
老规矩,先打值,在干桥

网友:
USB全部不能用,一般为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这板单桥的看到都直接想怀疑它了。

网友:
我记得有一块板子就是USB短路15秒关机,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先查看BIOS设置,若无问题,再打一下所有USB接口中间的数据线,若两个条数据线的对地阻值不一样就直接干桥吧。

网友:
先加焊一下桥不行在换

网友:
打对地阻值有没有短路,不然就干桥

网友:
1 USB供电
2到桥阻值
3换桥

网友:
桥问题肯定的

网友:
BIOS设置屏蔽了,恢复一下,不行刷资料,

网友:
每一个USB口的对地阻值都必须测量,包括前置的USB,有可能是一个坏了导致全部用不到都有可能。

网友:
打阻止怎么样

网友:
灯有亮证明供电部分正常,先检查BIOS里是不是关闭了USB接口,最好先打两个数据线的值,跑线看看是否中间元件正常,华硕部分主板USB接口附近有保护管,可以拆掉试一下,最后换桥

网友:
打数据线的值,正常的话摘掉防静电6脚,注意下时钟是否正常!!再然后82801GB?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USB口是桥直接管理的

网友:
华硕一般是排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