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显示器看好好的突然黑屏

楼主(2015-04-22):
我看了2小时电视剧突然黑屏   指示灯都不亮   拔电源在插还是不行    放半天又能用    不知道哪里问题  有时候看电视剧30分钟都黑屏幕了   在插电源就不开了   哪里问题

网友:
修不了,还是送给别人修吧,,不然越修问题越大

网友A:
检查一下驱动板吧,大多都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驱动板吧,大多都是驱动板的

网友:
告诉你吧,有可能是电源里的滤波电容怀孕了。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板吧

网友:
能点2小时。怎么可能是电源板电容。都是在误导人家。

按键倒是有可能的。

网友:
电源坏了也有可能的。

网友:
第一按键漏电 第二电源输出不稳定

网友:
电源板的电容怀孕了~换掉试试?

网友:
有电容怀孕了, 赶快换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是按键板漏电,,,,,,,,,,,,,,

网友:
有芯片发热,导致不开机

网友B:
高压板和灯管检查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板和灯管检查一下吧

好吧   慢慢修

网友:
谢谢大家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驱动板吧,大多都是驱动板的问题。

谢谢 师傅   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