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110死活不认键盘

楼主(2015-04-22):
接了台DELL5110的本子。客户说键盘不能用,我一看心喜,换个键盘不就行了,报价130,客户同意走了,后来立马换了个键盘,心想搞定,钱到手了。可是一试机完了,键盘一个键都不灵,又换一个还是老样。后又换几个都是同样情况,无耐打电话问客户,客户反应自己拆机把WIFI线搞断了,后找了维修人员接好了,发现键盘不知道为什么不管用了,*脏话*不早说呀。害的我换了几个键盘;拆出主板一看键盘直通EC,测了键盘条件正常后,决定先刷BIOS再换EC;刷了BIOS不行,从现在这后出大事了,换了EC发现不亮机了,查看EC型号后发现也对不会是EC有毛病,心理一大跳,都没有给客户报风险呀?这不亮机了这可咋办,总不能给客户赔个板吧。赶快把原EC换上,一通电电流正常。接屏还好亮机了,真是我的恶梦,但键盘还是不管用,再发新EC吧。后就在淘宝上买了三个,过两天回来后又换EC 心想这个总应该成吧,妈的,换了三个个个都不行一个亮机的也没有,总不会买的是假的吧。问了卖家人家拍心口保证是好的,我说这EC带程序没有,人家说已经刷过了。没办法,再换一家发三个。EC回来后换上发现外接会亮内屏不显,连换三个同样不会这么倒霉吧。又刷了BIOS还是同样,前前后后换EC换了十次,最后换原EC亮机了,可还是键盘不管用。冒了这么大风险钱也没有挣到手,气死我了,兄弟们你们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有遇到的指点下求解。会不会是桥坏了,真是不敢换桥,桥太贵了换上不成就真要陪人家板子了。看到此贴的想指点指点兄弟的加我QQ315482298。

网友A:
地址线到EC的阻值都一样吗?f

网友B:
遇到这样的问题还真麻烦,用USB键盘吧

网友:
IO看下··咯··

网友:
查查键盘到EC 有没有断线吧

网友:
没有断线,我查过了,我问过饼哥了,但是本子没有在他那修,他也盯不准到底是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址线到EC的阻值都一样吗?f

阻值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这样的问题还真麻烦,用USB键盘吧

客户决对不会用USB键盘呢,那样不成台式机了。

网友:
客户不是说 吧什么线弄断了? 看下他们接的有没有问题  顺便查下弄断的什么线  是什么控制的..看是不是EC控制

网友:
换剪板EC啊。。。。

网友C:
会不会上个维修人员把无线那里弄短了……

网友D:
这机器肯定南桥的问题哈

网友:
会不会是上家弄断线了

网友E:
这种情况咋跟我这的一样呢,我的连键盘座子都换了,还是一样,有高手说有可能是SB的问题,所以楼主还是试试吧,我也试试,嘿嘿

网友F:
不排除桥的问题
不过为什么换了那么多次的EC都不能正常呢
这个机器的EC不是带特殊程序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排除桥的问题
不过为什么换了那么多次的EC都不能正常呢
这个机器的EC不是带特殊程序的把

我问过卖芯片的了。人家说刷过了。第一次搞了这么简单的不好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咋跟我这的一样呢,我的连键盘座子都换了,还是一样,有高手说有可能是SB的问题,所以楼主还是试试 ...

不能试,试不亮机了真要赔板子,这个板子很贵的。除非客户同意。

网友:
有可能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肯定南桥的问题哈

你修到过嘛。我这是第一次遇到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上个维修人员把无线那里弄短了……

这个真不好说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