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求大神进来教我

楼主(2015-04-22):
今天检测一个电源,发现保险丝烧了,换上一个保险丝,一通电立刻又烧掉保险丝,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检查4个整流二极管,大电解电容,开关二极管

网友:
保险烧了 一般要把变压器高压侧电路跑一遍 坏的一般不会只有1-2个东西 当然你运气好也许只有2个

网友:
整流,滤波,开关管,限流认真查。

网友:
主动pfc的还看pfc开关管的(G)极电阻是否变大,pfc整流管是否短路

网友:
楼主先告知何种电源及型号?............

网友:
烧保险,先查一次电路.............

网友:
说明后级有大短的地方

网友:
烧保险,说明辅助电源电路或开关管有短路。
查电路。
先上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