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师 华硕主板 m4n68t-mlev2 开机代码跑到EE停了 是 ...
求大师 华硕主板 m4n68t-mlev2 开机代码跑到EE停了 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4-22):
华硕主板 m4n68t-mlev2 开机代码跑到EE停了 是怎么回事
华硕

网友:
没过内存吧 换个U试下 查内存

网友:
SPD断线,,经常修到这个机器的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是通病 SPD 短线 内存

网友:
压桥,再跑,过了就桥空焊,不过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0810-1-1.html
看看这个对你有帮助

网友:
刚刚接到一块,修好

网友:
测下内存供电,出来了就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用内存打阻卡打阻吧。

网友:
六楼的那个链接发的好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