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E ON(光宝电源)带110——220付转换----请教

楼主(2015-04-22):
保险烧断,整流击穿,主开关击穿
里面有2块IC,IC301是(UC3843BN),IC501是(TNY276PN)
电源型号 PS——5181——8VS
除了更换那两个元件,还需要怎么做(都要注意什么)
敬候赐教

网友:
开关管发射极电阻,反向峰值保护电容和电阻

网友A:
除了楼上说的外,还要注意串灯保护。

网友B:
谢谢二位师傅指点!但是我焊下来测量都是好的,唉,就只有保险丝真熔断了。这样的话是不是使用时没从110付变回220付然后直接上电220付就给保险烧了呢,不会这么简单吧,我该怎么做?
继续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二位师傅指点!但是我焊下来测量都是好的,唉,就只有保险丝真熔断了。这样的话是不是使用时没从110付 ...

先串灯泡30-60w在保险丝位置看看

网友C:
看下并联在大电容上的压敏电阻

网友:
看看0点几欧的限流电阻和几欧的热敏电阻有没有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下并联在大电容上的压敏电阻

兄说对了,电路了是RV101,102,只有11欧姆,这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说对了,电路了是RV101,102,只有11欧姆,这坏了吧

是并联的吗,若是就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兄说对了,电路了是RV101,102,只有11欧姆,这坏了吧

谢谢各位师傅,我在保险上串联了40W的灯泡。上电灯就亮。短路了对吧,然后找到了并联在大电容上的压敏电阻RV101和RV102,都只有9——11欧姆了,是坏了吧?
还会坏哪些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楼上说的外,还要注意串灯保护。

串灯保护,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师傅,我在保险上串联了40W的灯泡。上电灯就亮。短路了对吧,然后找到了并联在大电容上的压敏电 ...

坏了,换吧,这个基本报废了

网友:
楼主继续查一次回路,直到无短路......

网友:
哪位有电路图呢,看看学习下

网友D:
请上图片,也好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上图片,也好分析

不会上图片,嘿嘿

网友:
修好了,谢谢各位师傅(就是压敏电阻短路了,并联在大电容上的和分压电阻并联)
我估计是110付的档位接上了220付电压所以击穿了压敏电阻和保险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说对了,电路了是RV101,102,只有11欧姆,这坏了吧

一般都是这两个坏 桥堆和开关管没坏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这两个坏 桥堆和开关管没坏问题不大

嗯!以后请多指点,谢谢
其大家多指点哦

网友B:
师傅们,又一次烧了俩个RV电阻(新换的),为什么啊?那个110到220V的转换开关会坏吗?
怎么测量它的好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师傅们,又一次烧了俩个RV电阻(新换的),为什么啊?那个110到220V的转换开关会坏吗?
怎么测量它的好坏? ...

建议楼主拆掉转换开关,没问题的.....当然查一下还有其他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拆掉转换开关,没问题的.....当然查一下还有其他问题吗?

谢谢您,我好好查查

网友:
拆掉转换开关,毕竟国内这个开关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