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进水大短路加进系统灰屏

楼主(2015-04-22):
没分了,挣点积分,长话短说。 这台笔记本,接可调大短路,客户说是进水之后就开不了的。
接着整板观察,看哪里有进水痕迹,发现CPU供电和集显供电那里有进水痕迹,顺便打了一下公共点的阻值,0欧短路。
我发现进水的地方,一定要仔细排查,因为碰到好多,查了半天没结果,最终还是进水那里导致的。
打了场管G极的阻值。GFX的场管不正常,CPU供电场管G极都正常了,拆了几个场管,公共点还是短路。

这里不禁怀凝,难道不是进水这里引起的短路。
主板还没拆出来,集显还有个场管在背面。
拆出主板后, 把CPU拿下来,发现公共点有200左右的阻值。
装上公共点阻值变成0欧姆。
这里已经可以确定是CPU供电那里的场管导致的公共点短路。
把另一个集显供电场管拆下来后,公共点阻值恢复正常。
没有料换,这里也担心CPU烧坏了。给客户说明情况后。
订场管。
第二天场管到了后,装上开机显示,一切正常。CPU没坏。
装好机后,发现过了WINDOWS正在启动,那个WIN7图标,即将进入桌面,显示鼠标那一步,灰屏了。。。。。
怀疑是系统的问题,用我 XP系统盘可以进去。。。
更加确定是系统问题,接着是各种装系统,禁独显。。。昨天晚上弄到8点还是不行。
(这期间发现独显供电没有,开启没有,强制给了个开启,让独显供电产生,还是一样)。
还是不行,最后换了个CPU解决问题,CPU还是有问题。
按理说CPU集显应该没坏,不然怎么能显示。
吐槽一下,期间客户来了几次。
这里走了弯路,要是早换CPU就没这么多事了,主要是显示了就没怀疑CPU。

已经可以进系统了:

网友A:
双显的一般是进系统前是用的独显吧,进系统后自动切换为集显,不知道对不对,得看切换信号

网友:
下次碰到这样的话就可以照搬了。学习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显的一般是进系统前是用的独显吧,进系统后自动切换为集显,不知道对不对,得看切换信号

应该都走的是集显的信号,独显就算工作了也要走集显的信号让屏显示

网友:
烧CPU管和集显管的  基本CPU都有问题  我遇到的10台偶7台CPU都挂

网友:
如果你禁集显而不是禁独显,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
进水坏CPU,坏场管,难道是进水后还曾开机。

网友:
进水的东西不好亻了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CPU供电那边管子只要击穿 CPU大部分就挂了  我修过好几台  都是短路好了  CPU不进系统  换CPU

网友:
我现在手里还有个  进水机,也是烧了cpu供电上管和管理芯片,19v直接到了  cpu里面,cpu开机就是灰屏    换个cpu就ok   价给太贵  客户要考虑   看来也是白搞

网友:
进水的故障不好修啊

网友:
这个机子CPU供电烧了,CPU基本上都要坏的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都走的是集显的信号,独显就算工作了也要走集显的信号让屏显示

我曾经有测试过,看到切换信号一开始就是走的独显,后来就切换到集显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