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希捷1T不认盘

楼主(2015-04-22):
现在 电脑不识别  设备管理器 里有感叹号  然后装到笔记本上 BIOS也不识别  但用MHDD能检测到 也能扫描 扫描没坏道,然后 用MHDD初始化硬盘 进入系统 接USB 的话 可以认  也能分区  但不能格式化
格式化后提示未成功
接着又不认盘了
还能修吗?

网友:
是不是摔过,估计是拉倒了

网友:
12代的盘不好修呀

网友:
不好修啊,报废算了吧

网友:
这种问题是不是固件的问题呢?也碰到过,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A(2015-05-26):
这样的问题最好刷个固件,一般都你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问题最好刷个固件,一般都你解决。

弱弱的问下刷固件 是不是 刷bios啊    有个希捷 一T   3.5   不认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下刷固件 是不是 刷bios啊    有个希捷 一T   3.5   不认盘!

固件和bios不是一会事。如果一点都不懂,还是找专业的看吧!

网友(2015-07-02):
到底三星还是希捷

网友:
估计是固件区有坏道,不知怎么修。

网友:
刷固件吧   肯定是固件问题

网友:
先备份LOD,备份模块,系统文件,格式化固件区,再试试,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网友:
呵呵,这个我也不懂哦!不过来看看

网友:
到底是三星还是希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