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代手机

楼主(2015-04-22):
苹果5代手机开机显得正常,过了一下就花屏,或者灰屏,更过换屏试过了,缺色,忘各位大哥帮帮忙,自己的手机!!

网友:
如果确定不是屏幕问题,你使用时摔过没?如果摔过可能是cpu虚焊!

网友:
摔过了,那个主板上面的天线都摔掉了,我焊起来了,这种是拆下来植珠还是加焊呀!

网友:
CPU上面是不是有个苹果的图标还有上面写了个A6

网友:
苹果A系列CPU都是双层ic,不专业不要焊,后悔莫及的

网友:
触摸座子拆坏没有?判断故障:1:座子。2:触摸IC 3:CPU

网友:
你换个屏试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