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20 带电池,把适配器拔掉,蓝屏。然后不触发

楼主(2015-04-22):
dell N4020,准备用电池供电,拔掉适配器,多次出现蓝屏。后来发现不触发。拆机后。量TPS51125 待机的3.3V,5V正常。BIOS芯片的输入脚可以检测到开关按下,但是不发出开机的信号。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你好,你有教程吗?用jtag烧写,还是说把flash拆下来,用编程器写。

网友:
我已经下载了.bin的bios,但是不知道怎么搞到主板IC里面去

网友A:
编程器写进去就好了啊   编程器有很多种我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的

网友B:
楼主 编程器你不会用吗

网友:
刷BIOS 吧  这个可能性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写进去就好了啊   编程器有很多种我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的

太感谢了。编程器倒不是问题。我旁边的同事就是做编程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编程器你不会用吗

搞工控主板的,编程器会用。只是pc这块没搞过,不清楚.bin文件有没有配置后再写入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写进去就好了啊   编程器有很多种我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的

今天刷了bios,但是还是不触发。想起来一个事情,电脑关机前当时usb接口接了个读码器,出现过集线器浪涌,
关机后就起不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写进去就好了啊   编程器有很多种我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的

想起来USB口过电压或过流的问题。测量了U6301,U6302对GND短路。+5V_ALW也对GND短路。拆除U6301,U6302后短路状况消失。
查图纸发现+5V_ALW和KBC关系不大,即使过电压不至于烧坏KBC。现在没有什么头绪了。南桥的晶振X2001 频率32.768K,正常。开机键不按下时,KBC_PWRBTN#电平0.3V 左右,按下为0V。KBC_ON#开机键不按时为0.2V 左右。感觉不太正常。测量时发现TPS51125有点发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起来USB口过电压或过流的问题。测量了U6301,U6302对GND短路。+5V_ALW也对GND短路。拆除U6301,U6302后 ...

查开关电压被那里拉低了啊

网友D:
你知道怎么查时序吗 EC和南桥的    如果不知道   别误杀了自己的机子    还是送修把

网友:
逻辑有点乱啊 没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E:
蓝屏 现在是不触发? 51125 换了没?

网友:
条件还没有满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知道怎么查时序吗 EC和南桥的    如果不知道   别误杀了自己的机子    还是送修把

你说的EC是那个IC,我理解是不是读bios的那个NPCE781BA0DX。已经买了新电脑了。旧电脑放在那里碍眼,练练手。之前老婆的thinkpad 充不了电,适配器无法供电,拆了之后花了一周的之间,换了一个电容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开关电压被那里拉低了啊

KBC_PWRBTN#从图纸上看仅仅是一个 按键信号。不至于被拉低到0.3V。好奇怪,准备周末买TPS51125,NPCE781BA0DX回来。

网友:
这个也是我感兴趣的。“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触发”。公司里面有x86的同事,不过使用atom的CPU,换了dell的笔记本也不太知道怎么搞了。我只有图纸。所以查问题现在没有头绪,只知道要满足 KBC_PWRBTN#按下,然后NPCE781BA0DX 检测到它按下然后发出开机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蓝屏 现在是不触发? 51125 换了没?

问题是我没描述清楚。曾经有一次右侧usb检测到一次电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突然把适配器拔掉会导致系统蓝屏。最近调试一个扫码器。usb 又检测到一次电涌。当时笔记本还能用。关机后拿回家,发现无法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蓝屏 现在是不触发? 51125 换了没?

51125还没换,准备这周末买点相关的IC回来。

网友:
看看开机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KBC_PWRBTN#从图纸上看仅仅是一个 按键信号。不至于被拉低到0.3V。好奇怪,准备周末买TPS51125,NPCE781B ...

查开关键的上拉电阻啊

网友F:
修好了吗,我有这个主板一片  便宜给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开关键的上拉电阻啊

那倒是,不过KBC_PWRBTN# 信号是由D3705(双二极管)出来的,这个信号好像没直的上拉电阻,(有可能在电源板上有,没找到电源板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好了吗,我有这个主板一片  便宜给你

正在尝试修复,暂时没考虑直接买主板。主要是乐趣在里面,最后修不好的话,把电池、电源、CD ROM、电源板出给有需要的网友吧。

网友:
估计你的EC也坏了

网友C:
请问EC是哪个IC,是不是U3701 NPCE781BA0DX-GP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EC是哪个IC,是不是U3701 NPCE781BA0DX-GP

NPCE781BA0DX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倒是,不过KBC_PWRBTN# 信号是由D3705(双二极管)出来的,这个信号好像没直的上拉电阻,(有可能在电 ...

查R3745 2脚有电压没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R3745 2脚有电压没啊

+KBC_PWR  有3.3V。今天买了TPS51125 ,EC 希望周二能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KBC_PWR  有3.3V。今天买了TPS51125 ,EC 希望周二能收到

哦 开关针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那就按照不触发维修了哦

网友:
换了TPS511125,EC,南桥,还是没起来。没心情搞它了。机器是2011年底买的。

打包出原装适配器,原装液晶屏,原装电池,电源板, 坏掉的主板(带CPU),DVD。键盘,触摸板 有需要的网友可以联系我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太好搞

网友:
查以下开关3,3v被那个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