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明基液晶显示器M190A1-L02屏花屏

楼主(2015-04-22):
M190A1-L02屏开机花屏,确定是屏的问题了,实测5V。12V。24V,-7V电压都正常,测到一个2.5V稳压管的输出脚时,电压为1.8V,明显不对,拆掉稳压管,型号为F6132 25PF2M,这型号的连淘宝上都找不到了, ,用外置可调电源调到2.5V的电压,接上F6132 25PF2M的1脚和3脚开机,显示正常不再花屏了,现在问题用1117直接焊上去的话,位置不合装而且比原来的稳压管大很多,飞线,无论是2.5V或1.8V的稳压管装上去都是3.3V输出,在找不到这原型号的稳压管和装1117都不行的话,只能另外改装了,在主板上找了个5v输入,2.5V输出的1117稳压电路锯调出来,直接在外置飞线了,

网友:
铭哥好屌!!!

网友:
这都可以?牛,

网友:
什么胶水啊?

网友:
可以啊,在电路上改没地方改啊,那些调整电压的电阻没地方放,只能这样改了

网友:
这个是704硅胶啊

网友A:
這顆是天鈺科技
FP6132  SOT89 包裝
25--->2.5v
注意 :TWO TYPE   输出腳位 不一樣 跟一般1117 不太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顆是天鈺科技
FP6132  SOT89 包裝
25--->2.5v

在电路上的脚位分清就可以了啊,

网友:
只要能修好就行,,,,,,

网友B:
楼主,F6132 25PF2M的元件编号是多少?

网友C:
这种元件在一些电脑主板上有啊。

网友D:
楼主 可以上某宝找找有没有碎屏的板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 可以上某宝找找有没有碎屏的板子

上淘宝要时间,还要运费,在那些修不起来的坏电脑主板上直接锯整个1117的模块过来还块,0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F6132 25PF2M的元件编号是多少?

不是发有图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元件在一些电脑主板上有啊。

原型号是找不到呢,连淘宝我也搜索过了,没找到这型号,所以才搞这办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上淘宝要时间,还要运费,在那些修不起来的坏电脑主板上直接锯整个1117的模块过来还块,0成本

恩 也是  只要不会造成什么干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恩 也是  只要不会造成什么干扰

很正常啊,用了整个下午了,没问题了,用多一天没问题就交货收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正常啊,用了整个下午了,没问题了,用多一天没问题就交货收钱了

收个红棕棕要的吧

网友:
不错,支持楼主灵活运用,就地取材。修好就好。o( ̄ヘ ̄o#)呵呵

网友:
谢谢,看清楚了,是U1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顆是天鈺科技
FP6132  SOT89 包裝
25--->2.5v

恩,一般查一下图纸引脚定义,比较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