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主板维修intel原装主板无桥供电

楼主(2015-04-22):
            实地修的第二块供电主板,intel原装主板型号如下:

                由于是小白得按照主板维修流程来维修,先目测主板电容无鼓包,
       漏液,芯片,MOS管也没有明显严重的烧伤,再看主板正反两面,也没有碰伤,
       短线。然后就测量主板是否有短路,如下: 3VSB对地值175正常

                     USB数据线对地值504正常

                     CPU核心供电VCORE对地值 464正常

                      内存主供电对地值175 正常

                     桥供电对地值 43正常

                            总线供电对地值62正常

                          对地值打完了,没发现有短路现象,可以上电测量了,
                    intel的供电时序是 待机-内存-桥-总线-cpu
                    测量待机PCI-E B10脚3.3v有  这个没拍下来,
                    触发后测内存供电1.8v 也正常

                           测量桥供电0.06v 不正常

                      查看供电芯片工作条件  引脚定义如下:

                      测量芯片5脚VCC3.9V不正常

                    跑线5脚连接到一个电阻,电阻标示4.7  测电阻的另一端有12v!

                  难道又是电阻坏了!管他呢,用镊子短起来试试.....
桥供电1.5v 奇迹般出来了!

                罪魁祸首。。。。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为什么图片没上传成功   ,求版主帮忙 删此贴。。。。。。

网友A:
网速问题还 搞得发了两次。。求版主删此贴

网友:
真是高手出手,一切无阻啊,谢谢学习下实地给力教学。

网友:
给力啊,什么时候也能去实地学习就好了

网友:
好像发了两次?

网友:
呵呵,,,,LZ的两次维修我都有关注哦,都是镊子一镊   搞定,,,嘎嘎

网友:
好运气,两板都是桥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好像发了两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速问题还 搞得发了两次。。求版主删此贴

管理员以经帮你合并了  不用删除了

网友:
楼主学到真本事了。思路也很清晰。

网友:
                           昨天网速问题图片没上传成功 ,然后重新刷新网页就变成发了俩贴
                      今天补发图片。。。。。

网友:
楼主帖子简明了然,得好好学习。

网友(2015-10-05):
镊子短接电阻两端这里时间久了容易引起烧桥供电芯片,这里故障应该是4.7K电阻本身内部阻值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