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迅维基地初级(技嘉EP43触发)

楼主(2015-04-23):
    我是小小白,以前做电脑软件之后想转行硬件维修,在实体店内跟着老板学习了几个月,由于我自己太过于笨拙努力不够老是学不会,于是坚定不移的就来到迅维基地。已经过去1个半月了。除数据恢复与打印机培训时间外,主板学习课时已有半月,在徐总的指导下第一次维修触发,写的不好见谅,共享万岁。
此次维修主要培养触发的维修思路。

1:首先测量对地阻值:3VSB对地阻值、前置+后置USB接口阻值、CPU电感以及内存MOS管的测量,均为正常。

2:插入电源线:测量3VSB、跳冒、晶振、以及开关针电压正常。

3:遇到故障问题:接通电源电压正常,触发开关后无反应。
维修思路:测量IO引脚定义,开关针到IO中间的PERSW#与IO到南桥的PWRBTN#请求上电是否有高低高电压的跳变,南桥发给IO的允许上电SLP_S3#是否有低电平变为持续的高电平,以及IO
发出PSON#信号高电平变为低电平给ATX电源绿色线拉低开启。

首先打开IO芯片的型号引脚定义:IT8718F-S GB 待机供电脚位:98脚, PERSW#:106脚、PWRBTN#:103脚、SLP_S3#:102脚、PSON#:107脚注意:技嘉主板IO引脚位数比其他主板多数31位)

测量结果已出:开关针到IO中间的PERSW#高低高的跳变正常,IO到南桥的PWRBTN#请求上电高低高跳变无,且仅有1.47V电压,于是判断2种可能:①IO坏掉②从IO到南桥的电路有问题,本身就小白无法根据经验判断,于是求助图纸打开后发现IO脚位送到南桥脚位发现从IO发出的PWRBTN信号经过3.3V上拉后往南桥于是用神器在板子上此电阻发现就在旁边的R50电阻没有了。用万用表测量两端电压一端是3.3V另一端直通,故导致此IO脚位无电压。
此次触发维修思路结束!

网友A:
前几天也修到一个技嘉G41的主板,和你的问题一模一样,跑线在南桥旁边的一个电阻,测量是正常的,于是触发,结果可以触发,反复几次都没有问题,拿过来试过不触发,跑完线后可以触发了,客户拿回家了,过了一天客户又说不能触发了。。。郁闷了,,,

网友:
基地出来的大神太多了,特来学习下,谢谢。

网友B:
这资料不错啊,能不能全图截图分享下大神。还有个问题,请问下老师叫你测量下USB的对地阻值的目的是不是南桥有没有出现问题吧,看了三篇基地的帖子都测量下USB阻值,一般我都不会去测量USB阻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资料不错啊,能不能全图截图分享下大神。还有个问题,请问下老师叫你测量下USB的对地阻值的目的是不是南 ...

测USB中间两脚对地阻值,一般为600左右,并且两脚对地值要一致,否则说明南桥有问题。USB中间两脚是传送数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测USB中间两脚对地阻值,一般为600左右,并且两脚对地值要一致,否则说明南桥有问题。USB中间两脚是传送 ...

一般先不会注意这些,之后发现是不是南桥有问题,才会去测试这些点,看来基地出来的老师真是是大神风范啊,谢谢。

网友D:
基地老师故意做的故障吧

网友E:
学习中 看着有点心动

网友:
我也好像去

网友F:
楼主说的是R50有问题了??

网友:
受教了,以后好好好跟大神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地老师故意做的故障吧

是的,龙哥的手段比较蹊跷,不用100倍的放大镜或者万用表测量,根本无济于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中 看着有点心动

怎么说呢,只能相对讲来说花钱买时间,提高一下对于这行业的认知程度和技术。

网友:
来吧,学习完了早点解脱,学习是很痛苦地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先不会注意这些,之后发现是不是南桥有问题,才会去测试这些点,看来基地出来的老师真是是大神风范啊 ...

不用计较这个啊,这个只是我们的学习步骤,你有经验了,可能直接可以判断吧,不需要这些繁琐的步骤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资料不错啊,能不能全图截图分享下大神。还有个问题,请问下老师叫你测量下USB的对地阻值的目的是不是南 ...

你去百度查一下咯,百度里面都有的,这些我们都在书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的是R50有问题了??

电阻没了哦,无上拉了。

网友:
想你学习了,看来在实地速度就是 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去百度查一下咯,百度里面都有的,这些我们都在书上。

百度没找到,书上截个图也可以啊,呵呵,谢谢了。

网友H:
楼主思路清晰不愧是维修界的榜样

网友:
基地学的就是快 祝楼主早日出师

网友I:
基地确实做得不错,,,真好想一睹徐总的风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地老师故意做的故障吧

是“农 nóng ”而非 龙 lóng   一般用可调电源,把信号上的电阻给爽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这资料不错啊,能不能全图截图分享下大神。还有个问题,请问下老师叫你测量下USB的对地阻值的目的是不是南 ...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3058-1-1.html

网友:
这个主板应该是R50信号电压上拉电阻掉件导致PWRBTN#无法从低到高电平跳变引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J: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3058-1-1.html

谢谢真是给力啊,

网友:
主板还有图纸??上哪里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没找到,书上截个图也可以啊,呵呵,谢谢了。

你搜索的关键词不对,你找个IO芯片的名称搜索下,徐老师整合的很多的关键词都能搜到。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思路清晰不愧是维修界的榜样

才修到触发,供电和复位还没有开始修到。

网友:
引用 网友I:
基地确实做得不错,,,真好想一睹徐总的风采。。。。

哪个是徐总?

网友:
尼玛好专业的样子

网友K:
是在基地学习的能不专业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K:
是在基地学习的能不专业吗?

低调,低调,我又装逼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在基地学习的能不专业吗?

装大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低调,低调,我又装逼了,哈哈。

一点不大,继续保持风格,最好是把每天学的内容分享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K:
一点不大,继续保持风格,最好是把每天学的内容分享一下

每天都学习新的东西,根本听不懂。
只能在实践上在回顾总结所学的东西,争取明白后在总结整理下,搞错了丢大人了。

网友:
赞一个      一看就是专业人士嘛   学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每天都学习新的东西,根本听不懂。
只能在实践上在回顾总结所学的东西,争取明白后在总结整理下,搞错了 ...

根本听不懂。
你学了多久了

网友L:
我之前遇到好多的大多都是I O或者是桥出问题的

网友:
叼叼叼叼

网友:
给新人顶贴

网友:
维修思路明确,顶

网友M:
不错,非常详细,细节到位。

网友N:
我来顶你了!!以后多出来论坛装B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错,非常详细,细节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来顶你了!!以后多出来论坛装B

网友:
引用 网友G:
每天都学习新的东西,根本听不懂。
只能在实践上在回顾总结所学的东西,争取明白后在总结整理下,搞错了 ...

半个多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之前遇到好多的大多都是I O或者是桥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也修到一个技嘉G41的主板,和你的问题一模一样,跑线在南桥旁边的一个电阻,测量是正常的,于是触发 ...

找找图纸看看是不是哪个元器虚了?

网友:
思路很重要..........

网友:
不愧是基地的学员,牛呀。

网友:
我几年了,技术还是一般般的。

网友:
这贴很好,看完所有,又知道了点

网友:
实地多少学费啊  需要学多久啊  我也好想去

网友O: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P:
这块板子来源??呵呵,看着像人为制造的故障。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学习一下   每一步都很详细

网友Q:
楼主修什么价啊够折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修什么价啊够折腾的

探讨的是维修思路,并非秒杀,几十块钱换一个板谁都会的。不用没事,但是不可以不会,不会的话怎么和客户讲?

网友R:
基础很扎实  分析很透彻

网友S:
R50,一边有5V VDUAL,,,一边为0V,
呜呼,那么小的电阻,眼睛看着很累。

网友T:
才学就有这个成就,基础是很扎实!我是菜鸟,以后多多向你学习

网友U:
写的好 很有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阻没了哦,无上拉了。

楼主的意思是上拉电阻没有了吗

网友:
实地的,就是厉害!!我出想去实地啊

网友:
早就想去了,钱都准备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继续努力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块板子来源??呵呵,看着像人为制造的故障。

对的,我们在基地属于刚开始的小白,跨越肯定是不可能的,都是助教老师故意做的触发故障,主要还是培养一个检测维修的思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R:
基础很扎实  分析很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S:
R50,一边有5V VDUAL,,,一边为0V,
呜呼,那么小的电阻,眼睛看着很累。

哈,这个检测一下就出来了。条件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才学就有这个成就,基础是很扎实!我是菜鸟,以后多多向你学习

哈,大家都是差不多的,一起学习哈。

网友:
引用 网友U:
写的好 很有水平

过奖了啊,新人毕竟有太多东西需要学习了,经验需要磨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