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h61m-hf开机卡logo 献上BIOS

楼主(2015-04-22):
机器未过保!超市收银用,有物品单号、会员积分等

要求:一定要快。不能装系统

返修,太慢,来回10天左右,肯定不行。
换主板,也没多大意思。。。

开机卡logo

官网--开干!BIOS

网友A:
是刷BIOS就好了吗?

网友:
LZ这回成功了,不错哦,加油

网友:
捞干鱼。。安逸巴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刷BIOS就好了吗?

是的,1ps格式的

网友:
卡LOGO刷BIOS还真没遇见过,长见识了。

网友B:
楼主怎么还刷出一辆车了?哈哈!!

网友A:
楼主是怎么判断出是BIOS有问题的?

网友C:
这速度是够快的,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还刷出一辆车了?哈哈!!

不知道怎么在附件里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速度是够快的,收多少钱?

有钱就是爽快,160还没讲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怎么判断出是BIOS有问题的?

一般先排除BIOS问题,再考虑外设自检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先排除BIOS问题,再考虑外设自检不过。。。

原来是这样,谢谢了!

网友:
能解释一下这个1PS格式是如何会事的吗

网友:
LZ赚到了,祝贺

网友:
BIOS程序引起的

网友E:
想问下楼主这个 广州优硕 编程器好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问下楼主这个 广州优硕 编程器好使吗?

用1年多了!感觉不错,24  25 系列还没有不能读写的

网友:
卡LOGO的板子,从来没有刷BIOS好过,,,一般都是拆外设  换南桥好的。。

网友:
这么容易就给你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