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5-04-22):
客户在店里组装一台机器,一年不到。电脑老是出现问题。后来一检测,硬盘出现“X”坏道。好嘛,硬盘换了,系统装好了,可以正常使用。可是一个月不到。硬盘又出现“X”坏道。我又换了一块硬盘。但又出现问题了,我又检查了硬盘。硬盘出现了绿色块块。求各位赐教解决之道。
解决方法
电脑

网友:
唉新手,换电源可以解决。

网友:
吃硬盘的主板

网友:
有这么疯狂的现象还真没见到过,要么电源问题,要摸主板问题,祝你好运

网友:
没见过,学习下!要是电源还好,也便宜,要是主板不是完蛋了吗?这种隐性故障售后是不会承认的,难道他给你测一个月主板?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2015-09-29):
哦哦哦 谢谢啦

网友:
楼主麻烦大了,这个肯定是主板出问题了,要换主板啊!

网友:
电源,主板,人为。

网友:
不要教坏小朋友了,硬盘坏跟主板关系不大的(确定主板不会蓝屏死机)。硬盘坏一般跟电脑电源,电源电压,用户操作等引起的非正常关机有关。 考虑给他换个SSD,应该会好些

网友:
换完一个硬盘短时间有重复这种故障一般是电源供电不足,电压不稳, 和主板没有关系

网友A(2015-10-29):
对换电源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