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V,触发瞬间,待机3V5V消失

楼主(2015-04-22):
       1、今天到一个笔记本,是华硕的X53S,板号是K53SV REV 3.0,,,
       2、现象是,接电源待机0.03,按开关触发,电源灯瞬间亮一下就灭了,电流还是0.03 没有一点变化,
        3、在测量的过程中,发现待机的3V,5V,触发瞬间就没有输出了,虽然没有3V5V,但电流一点没少,还是0.03.
       4.、刷了三次BIOS,不行
         5、换了EC8752E,也不行,
      6、没量待机电源芯片RT8206A的条件,EN脚,一直也有电压,供电也正常,

  修到这里,没有思路了,没处下手了,哪位师傅碰到过这种情况,请指点一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5-4-25 10:36):
问题解决了,有一个电容短路,是PC8488,信号名是P_+1.8VS_IN_S,,,谢谢各位,,

网友:
自己顶一下,

修到这里,没有一点思路了,哪位师傅指点一下方向

网友A:
排主    ec左  边的     8个腿的   修到过内饰的     电压   被他拉低了   看看  是不是他

网友B:
有可能这个机器待机的情况下就没有3.3  5V电压 楼主有没有确认  按开关还是没有出来 就查下待机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这个机器待机的情况下就没有3.3  5V电压 楼主有没有确认  按开关还是没有出来 就查下待机

顺便量下主板有没有短路的现象

网友C:
待机有3V5V 触发后没有
那就先查下 3V5v的去处 是不是有短路 ……

网友:
3.5V后继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主    ec左  边的     8个腿的   修到过内饰的     电压   被他拉低了   看看  是不是他

EC 周围的5个排阻,都对着点位图,一一测量过了,没发现有异常的地方,迷茫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有3V5V 触发后没有
那就先查下 3V5v的去处 是不是有短路 ……

没有量出哪里有短路的地方,如果有短路的话,从电流上应该可以看出点变化来,触发前和触发后,电流一点变化没有,都是0.03A

网友:
RT8206A坏了吧?

网友:
查一下4脚下EN LDO 6脚VIN 1脚REF 7脚LDO,若没电压换芯片吧

网友:
记得这个机器待机有3V没5V 啊 楼主注意一下

网友:
我也也觉得有短路

网友:
如果没短路的话   查下反馈吧

网友D:
感觉和楼上一样,后继应该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和楼上一样,后继应该有短路

y谢谢,确实有短路,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
查查供电,看现象南桥坏了

网友:
你这是主板电路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