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代国行A1429 刷机后能认到运营商 但显示无服务

楼主(2015-04-22):
刷机之前是好用的  刷了了8.2之后 插上卡 中国移动的欢迎界面也能跳出来 但信号那里显示无服务
换电信卡也是一样的情况  关于本机里运营商也是有的   求救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重新刷机,试试

网友:
刷的8.2 又刷了8.3  一样的情况

网友A:
   我试过一次 这样的情况。 后面没办法了 直接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一次 这样的情况。 后面没办法了 直接换板了

换板成本好高的啊

网友B:
没遇过这情况。朋友修好记得说一下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遇过这情况。朋友修好记得说一下方法。

  现在一头雾水  在怀疑是不是水机刷成国行的

网友C:
用iTunes重新刷机试下,或重新开机,是带有卡贴的机吗,还是内置卡贴机呢,有可能卡贴不支持8以上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iTunes重新刷机试下,或重新开机,是带有卡贴的机吗,还是内置卡贴机呢,有可能卡贴不支持8以上的系统

国行机器  刷机刷了2次了   拆开看过 没有卡贴

网友D:
连.接.爱.思.助.手,看一下刷.机后的信息。是.水.货的话,那.就.想.办.法.弄个卡.贴或者越.狱什么的。

网友E:
打开飞行模式,在关闭,还是不行的话就再刷一遍8.3

网友F:
哦,那接收问题了哦,一般刷机,很难道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连.接.爱.思.助.手,看一下刷.机后的信息。是.水.货的话,那.就.想.办.法.弄个卡.贴或者越.狱什么的。

连接爱思也是国行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打开飞行模式,在关闭,还是不行的话就再刷一遍8.3

刷了两遍  一遍8.2  一遍8.3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哦,那接收问题了哦,一般刷机,很难道解决

  求维修思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刷了两遍  一遍8.2  一遍8.3

你备份SHSH了?打开关闭飞行模式看看,不行刷完机器后,系统下恢复出厂看看。

网友:
费机了,,楼主弄好没有?

网友:
找电路图,看他的信号接收发射走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备份SHSH了?打开关闭飞行模式看看,不行刷完机器后,系统下恢复出厂看看。

都试过了    主要是运营商欢迎界面能跳出来  关于本机里面也有运营商的

网友H:
你这个应该不是国行吧 显示无服务

网友:
是不是刷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应该不是国行吧 显示无服务

型号显示是国行的  IMEI查去也是国行的 种种迹象显示都是国行

网友:
  两次都刷错的概率 我想有点低的吧?

网友:
没碰到过!

网友:
是短信中心号码 问题吧

网友:
http://bbs.feng.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68497&extra=page%3D&page=1

网友:
板才两百  可以换

网友:
楼主你的板在哪买的?交换还是单购?

网友:
是交换的   买好贵

网友I:
2G的可以连上不?

网友:
引用 网友I:
2G的可以连上不?

直接无服务

网友:
PS:  现在发现这个板子联通卡插进去 能使用 3G  移动和电信卡运营商能认到 但是直接显示无服务 求解答!

网友:
是不是没刷好,重新刷一下试试

网友:
手机卡停机了吧

网友:
应该是收发电路问题吧

网友:
苹果5代国行型号:MD298CH/A     A1429分为GSM和CDMA版 你的是国行   你以后看型号就知道  后面的字母  CH是国行,ZP是港版,LL是美版,TA是台湾,ZA新加坡,B是英国,KH是韩国,C是加拿大版,J是日本,X是澳洲版,F是法国版。

网友:
版本不对吧·

网友:
刷机要换卡贴吧

网友:
2g信号 供电部分出现问题了

网友:
我怀疑你可能是妖机,拆看看有没有内置卡贴。

网友:
信号选通,功放等

网友:
如果刷的版本没有错的话 那就只有维修啦 不过刷错了的几率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