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循环跑60 amd641的cpu

楼主(2015-04-22):
七彩虹主板跑码情况为60。。。。。60。。。。。。60    无限循环    请问这个是哪里问题      并且每次不开机就会这样跑码     放电后就正常用了

网友:
就60一个代码吗?循环跑一般是内存和BIOS 的问题多。

网友:
南桥储电,常出现的,一般放电就好!

网友:
主板维修之主板诊断卡跑60代码
   代码60的意思是:设置硬盘引导扇区病毒保护功能。 通过DMA页面寄存器的测试;即将检验视频存储器。 测试扩展内存。
    主板诊断卡跑60代码有两种可能:
1、一种是:主板北桥集显被烧,重新更换一个即可。
2、另外一种是:内存条与插口的问题,将内存条换一个插槽即可。

网友:
刷程序和干桥试试

网友:
先刷程序试下 不行的话北桥加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