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61,集显坏,独显好的,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5-04-22):
用独显就亮,用集显就不行了,有谁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联想

网友:
CPU坏了, 集显芯片坏了,不然还有什么呢,

网友:
换CPU试了吗,换CPU还不得的话就是VGA口的元件了

网友:
cpu坏了 太多了

网友:
集显的VGA头哪里的,三基色和行场是否短路了,不行在换个cpu试试,还有一个是cpu的集显供电。

网友:
CPU坏了呗,1155的显卡都是集成在CPU的!除非是你VGA接口到CPU附近的显示电路有问题!如果换了CPU不行,那就是主板了。。。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一块是华硕H61跟你相同的问题,也没有修好,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测接口行场对地阻值多少 有波波可以测一下波形

网友:
CPU坏了呗,1155的显卡都是集成在CPU的!除非是你VGA接口到CPU附近的显示电路有问题

网友:
我这里二代1155坏CPU见得多,快比的上AMD啦。集显不亮无非CPU坏,VGA输出电路坏,BIOS也有

网友:
BIOS也有可能的,CPU也遇到的有。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typeid%26typeid%3D1
这有答案

网友:
我去,1155 u现在也这么垃圾了?以为只有AMD坏的多呢?楼主是U坏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