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显卡该从哪里下手啊!客户要杀人了!!!

楼主(2015-04-22):
盆友们,兄弟们,大神们,你们帮我看看我这个显卡该从哪里入手啊。没怎么修过显卡啊,以前都是修的短路这一类的。可是这2片一模一样的显卡,是GPU,显存都没电压啊,12VATX,12V 3.3V金手指上面的电压有出来,风扇电压有出来,还有一个就是接口的5V有出来,其他的都没有啊  该先修上面供电呀 显卡的时序真的是一点都不懂啊, 你们要是不报告给我,明天就看不我逛论坛了

补充内容 (2015-4-23 19:17):
问题已经找到了  是GPU的问题  上BGA加焊好了  冷却后  上机测试管不了5分钟  又不行了  2片都一样   算了  放弃吧

网友:
先给直接顶一下

网友:
我是先测量全部的供电是否正常,在压显卡芯片,不行就算了。懒得弄了。

网友:
风枪吹一下显存就知道了嘛

网友:
先测主供电有没?把电感都测下,电压有没出来,电压有出来,就吹下GPU试下

网友:
先打下此卡重要部分的阻值 最后BGA

网友A:
这种状况主要修出供电,GPU电感一般08v-1.2v,显存电感1.5v,测MOS管有没损坏,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B:
什么显卡呀?看上去做工和用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显卡呀?看上去做工和用料不错。

MSI的   lj卡

网友:
怎么就没人出来告诉我该搞什么供电呢

网友:
7楼不是已经说清楚了吗。就等着你杀客户了。

网友:
显卡修的比较少,先修供电,今天遇到两块显卡供电都没有出来

网友:
如果是GPU的问题,估计无法修……

网友:
显卡没搞过!客户好胸!楼主淡定

网友:
显卡你只有压芯片的份

网友:
楼主HOU住,我也正在修这样的问题

网友:
怎么的显卡也该有个时序把  就没一个人知道?

网友:
显卡时序没有主板那么复杂,甚至没有人去探究,既然是供电问题就修供电咯,80%以上的问题都是供电GPU显存故障所致的。GPU和显存同时没有,先检查PWM先吧

网友:
注意显存供电,看够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状况主要修出供电,GPU电感一般08v-1.2v,显存电感1.5v,测MOS管有没损坏,换电源管理芯片

回帖简单有效,我现在没分了,要不就加分了

网友:
如果没有图纸就跑跑线路吧,没有供电是关键问题

网友:
用热风枪加热看看,在测试。不行就报废吧

网友:
先修GPU供电。

网友:
修好GPU供电显存供电就出来了。

网友:
lai xue  xi  de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坏的居多

网友:
7楼 18楼正解。。。
楼主不要慌。。

网友:
问题已经找到了  是GPU的问题  上BGA加焊好了  冷却后  上机测试管不了5分钟  又不行了  2片都一样   算了  放弃吧

网友:
打一下显卡主芯片对地阻值正常不

网友:
我也不会,来学习的

网友:
换MOS管的控制芯片试试

网友:
前两天有修到类似型号的显卡,是GPU后方的钽电容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