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TAK-C3K维修手记--咖啡味的山特

楼主(2015-04-22):
   大家好,终于有个机会来跟大家聊UPS的维修。
   我的印象中,电源板块很少有人在谈UPS方面的维修技术,是因为社会拥有量少而接触少,还是没有多大维修的价值?
   我估计不出,但有一点就是相关的维修技术很少出现在网络上。6年前百度到一个BBS群,就是专门谈山特维修的,楼都盖到月球上去了(现在估计已关闭),以后就再也不见有这样论坛。那时候维修的瓶颈主要是MCU芯片问题,还有大管不好弄,今天我朝已经快把茶叶蛋的故乡给买下,还在乎这几个小把戏...所以我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咖啡味的维修过程
   由于最近一年多都没碰到山特机,记忆中只剩下一些以前维修的随手记录,比如下图还贴在维修间音箱上,就是上面提到的网站上提供的...

    这是老款的SANTAK,集成度还不高,DC-DC逆变还是用SG3525,他的10脚开机受MCU控制...

   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新款C3K山特,主要区别是少了SG3525(已经集成到MCU),多了一片分立双路的反相缓冲器,其他都大同小异...

   侯孝贤说过:所有的美好时光不是用来享受的,是用来辜负的;我说所有的咖啡不是用来喝的,是用来回味的!
   明天见...

网友A:
咖啡兄又来上课了

网友:
大哥,说了半天没有看到实地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咖啡兄又来上课了

咖啡都泡好了,内容没了,还要明天见

网友:
楼主第一张的山特我也有一台,后来我没在家,被我老妈给卖废铁了!哭死我了!当时就是电瓶坏了,放在家里老妈嫌占地方而其又重。哎!都是泪啊!

网友:
楼主这种UPS都是企业用的,有专门的人负责维修,没有关系接不到这种活...............

网友:
坐等楼主喝完咖啡回来发贴。

网友:
先说说逆变器的基本工作模式。一,后备式:就是有市电时,设备由旁路继电器(BAYPSS)直接把220输入端短接到输出         端;在没市电时,由于逆变电路需要1-3秒由静态到稳定工作的缓冲过程,旁路继电器       要延时一下才切换到电池逆变状态,所以会产生外围设备瞬间失电
二,在线式:不管市电有没有电,逆变电路一直都在工作状态,输出的都是逆变转换得来       的 220V,而且输出电压都会稳定在220V不会随市电波动影响。电路上多了一个功率         因数校正电路,我一直不明白这个专用名词在这里的含义,我只知道是用来让220交流       电转换成+-350V(或380V)的AC-DC功率转换电路。在没市电时,由电子开关快速切       换成电池的DC-DC,也是先生成+-350V,简称BUS电压。后面电路和后备式一样,都是       PMW脉冲电路对+-350V进行调制成交流220V/50Hz标准电压。这种机只有设备在关机       和开机自检状态下,旁路继电器才会短接输入端和输出端,工作时都打在逆变输端,       所以外围线上设备都不会有断电之虞!

网友B:
   在实物中可以看到“功率因数校正”这一部分主要由一个10A以上扁平桥(实物为1506),一个TO-247封装的MOS开关管(更大功率的要用到三片并联),两个TO-220封装的高压二极管,一片有10个脚的驱动片组成,要看清楚哪一个是这一部分的,这种驱动片(DRV板)本机共用了三个,功能是提供隔离驱动,板上由一个U3843及一对贴片开关管震荡产生本级驱动正负压电源,一个TLP250及贴片开关管组成有源光隔离驱动,电路类似下图

网友B:
   一边修一边写,不小心就把一块主控板的MCU给弄烧了,只好再去邮购几片待用.

网友:
已经泡好茶了。结果mcu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边修一边写,不小心就把一块主控板的MCU给弄烧了,只好再去邮购几片待用.

哈哈,一心不能二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实物中可以看到“功率因数校正”这一部分主要由一个10A以上扁平桥(实物为1506),一个TO-247封装的MO ...

能不能一楼说完那

网友:
楼主可考虑修完后再整理维修笔记与大家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边修一边写,不小心就把一块主控板的MCU给弄烧了,只好再去邮购几片待用.

哈哈,一心不能二用

   所以你以为给大家组织一个维修讲稿容易吗?本来很快修完的设备要做图片和数据,就不得不再折腾一次!

网友B:
楼主可考虑修完后再整理维修笔记与大家共享.....

    错了,我是专门为自己共享,很多的维修如果没这样认认真真做记录,我很快就忘记了维修这类机的要点!当然大家觉得有意思也可共享

网友:
咖啡大师兄的风格就是这样,慢慢上菜,不能心急。

网友:
哎!都是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错了,我是专门为自己共享,很多的维修如果没这样认认真真做记录,我很快就忘记了维修这类机的要点 ...

楼主辛苦了,共享了是主要的.......

网友:
坐等楼主直播呀

网友:
感觉挺复杂的,楼主已经讲得够详细了。

网友B:
   现在说说要修这台的毛病。这是一台在线式UPS,按开机键,系统会自检一遍,然后会出现如下状态,过一会儿就关机

网友:
提示很明显是说电池电压不够!
但是打开里面发现电池电压都在12V以上,一共八节,98V左右,各个保险丝都很完好
按开机键,发现BUS电压没产生
再插上市电,刚自检一半就发出嘀嘀报警,而且按任何键都失效
下面就要考虑检查步骤

网友B:
       像山特这样的机最开始要弄明白两件事,     1)开机芯片要自检哪几个部门
     2)这类机器每台都有一个DC-DC的单独板块,就是电池转换成系统控制需要的12V电源,很简单,如果面板有指示灯亮,一般12V都正常,当然如果还有维修电源,就可以更具体检查12V这一路(主要是MCU主控板)负载是不是有异常故障正常开机不带风扇为500MA ,经常有贴片元件漏电,甚至MCU短路!

    这一片就是 12V DC-DC转换模块,上面有一块U3844,一个场开关管IRF740,只有按了开机键后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山特这样的机最开始要弄明白两件事,     1)开机芯片要自检哪几个部门
     2)这类机器每台都 ...

有更新了,不错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说说要修这台的毛病。这是一台在线式UPS,按开机键,系统会自检一遍,然后会出现如下状态,过一会儿就 ...

最好整理一下,这样看着有点复杂

网友:
   福州今下午快要下雨了,院里的小猫总是那么好奇:天上为什么会下雨,如果下几条鱼如何?每个人维修的时候要多向猫星人学学...

网友:
    讲一个好笑的维修故事:上一周末就是我开讲时,一同事也在修一台山特的一款电源(名字很怪Jeidar,跟山特一样主控板),是烧了四个逆变管IRF3710。换上新管,安上保险丝,再按一下开机键,结果系统自检一遍没有任何报警或灯闪就关机,问我如何解决不开机工作问题,我就用我的这台主控板换上去(就是前面有讲到烧MCU的那块板),结果表现一样,这时我心里就有数,告诉他合拢好还给客户就行,他以为我在逗他玩,这也是我明天要讲的内容,大家猜一下这台机有故障吗?

网友:
      为什么说没有故障,却还开机?
  这就是上一节说的要弄明白开机时UPS要完成哪些动作
  检测部位有1)通过一端接电池供电(BAT+)保险丝之后的三个取样电阻检测电池电量(还有一组一样的电阻一端接地,不知是什么作用)
   2)还有两组一模一样的电阻接在220V市电输入端,检测市电电压是否异常,将决定UPS是保护关机还是启动电池逆变工作。
    3)还有两组一模一样的电阻各接在BUS+和BUS-电位上,一方面是用来取样稳压、过压保护用,这个大家都很好明白;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在自检阶段,电池电量检测通过后,在极短时间内启动电池逆变,同时检测BUS电压要达到标称电压的1/10以上,如果能通过,整台设备才通过自检,同时不会因为后级负载太重(比如功率转换开关管短路)而烧毁逆变管。
    4)第一次按开机键(短暂点按),设备只负责完成一次自检工作,然后就关机。启动电压是通过两个并联的13K电阻从BAT+引到面板开机键,开机键另一端再还回主控板。按一下MCU发出开机信号点燃12V DC-DC板工作,于是整个系统都按部就班动作一下,风扇也开始低速运转。自检完第二次再按一下开机键,设备才开始正式工作!另一种操作就是长按开机键2-4秒,设备自检完就进入运行(RUN)。以前还有部分设备一定要接上市电才能开机工作,这时一定要检查好功率因数校正电路是否短路,该路的保险丝是否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