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41三代主板内存电压低求助

楼主(2015-04-22):
内存采用的PWM芯片是RT8120A,检测内存电压只有0.6V正常1.9V才对,PWM芯片和两个内存场馆都已经更换过了 还是不行

PWMRT8120A芯片1脚12V,2脚0.6V,3脚0V,4脚0V,5脚12V,6脚0.23V,7脚0V,8脚0V,重点得查那个脚的电压,找不到这个图纸

网友:
7脚EN不是0V电压么,没有开启信号,,,查找7脚的信号SLP_S5#有没有过来成为高电平,,,多半是三极管一个导通一个截止出问题了,查查吧,,希望对LZ有用

网友:
补充一下:1、5、7脚都为高电平才正常

网友:
RT8120A工作条件没出来

网友:
RT8120 7脚EN没有开启信号

网友:
RT8120A 1脚 BOOT 2 UGATE 3 GND  4 LGATE  5 VCC  6  FB  7COMP/EN  8PHASE(V out) 7脚EN没出来   往前查EN 从那来的

网友:
第七脚的开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