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42,一根灯管一端冒火,直接去掉可以吗?

楼主(2015-04-22):
客户讲有烧糊味儿,后来黑屏。拆机后高压板有一个变压器发热较高,换。 再开机能亮机,但几秒后屏内喷火冒烟,拆开发现一只灯管的一端黑了。
共18根灯管,看情况,应该是并联的:

其中一根,明显烧糊了。直接去掉它,不装新灯管,可以吗?

电视很少修,灯管买来用不了多少,想直接去掉不装,既然都是并联,应该可以吧

补充内容 (2015-4-29 18:35):
最后还是买了根灯管换上了,还是有点味儿,可能是之前烧的太糊了。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不装会不亮的,,,,,,,,,,,

网友A:
想这种问题 你直接拿一根19寸的 显示器灯管 装上 旁边引点线  我之前就是这么干的 要不你去掉了  会引起背光不匀  装完以后比较明显  装个19的灯管 不仔细看 没问题 呵呵

网友:
不行的,屏幕上看得出来。

网友:
不装你可以试下,前提是查下电路,确保不装不会短路,如果能点亮,背光也可能不均匀的。

网友B:
你确定了是灯管问题还是电路问题,是不是虚接了,如果是虚接了,你把它接好了,应该可以了。

网友C:
不行 有亮度不均匀 还可能造成高压板的保护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行 有亮度不均匀 还可能造成高压板的保护

都是并联的结构,少一根也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了是灯管问题还是电路问题,是不是虚接了,如果是虚接了,你把它接好了,应该可以了。

高压板应该是有问题,但是已经换了,现在就是灯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想这种问题 你直接拿一根19寸的 显示器灯管 装上 旁边引点线  我之前就是这么干的 要不你去掉了  会引起背 ...

看来只能这样了,不过不太明白的是,都是并联的结构,少一根也不行?

网友E:
既然已经拆开了楼主就用高压版试一试啊?

网友:
应该不行,毕竟高压板电流检测的电流都不同了,应该会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是并联的结构,少一根也不行啊

灯管电流会少于设定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既然已经拆开了楼主就用高压版试一试啊?

电路板都装回去,挺啰嗦的,不如电脑显示器好摆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只能这样了,不过不太明白的是,都是并联的结构,少一根也不行?

我之前这么弄过 客户 还算满意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呗,我们看着

网友:
zh这个理论上是不可以去掉的

网友:
搞完以后,上一张图片,让大家欣赏一下。

网友:
去掉会打火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