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 报警1长2短

楼主(2015-04-22):
华硕p8h61-m  lx    报警1长2短     我帮CPU旁边跟内存旁边的3226啊  吹下来    都还是报警     求大神指点

网友:
主板各大电压正常吗?

网友:
拔掉内存报警吗,如果报警,先加显卡看能两机吗

网友:
一长两短报警声表示认不到显卡,请检测显卡供电和BIOS是否正常。

网友:
这种问题先刷BIOS,然后查内存工作的条件,特别是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
查内存的各条件

网友A:
我觉得是显卡的问题 加焊试试

网友:
4L版主说的对  独立和集成显卡都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显卡的问题 加焊试试

这板子显卡在北桥里 好像没碰到过北桥坏的  加焊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显卡的问题 加焊试试

h61的显卡是集成cpu里面的,怎么加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