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达电源24V无输出

楼主(2015-04-22):
电源放了有一段时间 拿出来一起研究一下 输入110-220,  主电源带FPC推动电路  电源IC 是5331M
  给大电容充电  升压 到380, 电源IC  M51995     大电容 有380  电压   那么  电源IC 的供电有了18V   看都正常  壳问题就出来了
  后级  无输出电源  量后级也没有短路的现象    从一个便宜哪里得到 小经验   试了试  用可调电源给输出级加的24V  看看电流多少是否有漏电详细  我试了电流有30毫安  估计是没什么问题,,  现在没事什么思路了  请大家一起来研究一下  谢谢

(说一下客户拿过来时候的问题  没有什么炸机的现象  保险都是好的 也没什么明显的坏点  就是无输出)

网友A:
检查9脚电压vdet是否为2.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9脚电压vdet是否为2.5v

M51995    9角   0v

网友C:
你是查一下  电源IC这块  条件 支持楼上先检查 9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查一下  电源IC这块  条件 支持楼上先检查 9脚

电源IC 也换了

网友:
有没有一个管子控制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M51995    9角   0v

网友A:
不是这图封装,而是20脚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图封装,而是20脚封装

看看pdf中都有:

网友:
实例页为16脚封装,容易引起误解

网友:
不是换IC  是查一下 IC的条件

网友:
不是换IC  是查一下 IC的条件。。。。。。。。。。。。。。。

网友:
检查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呀

网友:
楼主检查一下1脚外接电阻。

网友:
学习了 大神 指点一针见血! 看看9角的 供电条件,往上查

网友:
好心人呢?图都提供了

网友D:
这玩意好修,一步步查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好修,一步步查就好了

是的,关键是细心和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关键是细心和耐心,......

不以挣钱为目的可以慢慢玩,要是客户着急就没有耐心了

网友:
这电源结构不是很复杂,应该不会很难修,不过还是要慢慢地排除故障,有耐心才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