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1开机紅屏

楼主(2015-04-22):
接到客户机子客户描述说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而且能开机后显示一切正常,上可调看电流有跳变正常,外接一看是 紅屏,加焊显卡后外接正常,但内屏不显,接着测接口条件,没发现毛病啊,接着拆屏,看屏上有信号吗?测到第六根发现断路了,接着又拆屏线,哈哈,发现屏线断了一根,接好后上电接屏正常,没什么技术,还望勿喷,有好心的给加点分,谢谢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哦   要我加焊显卡屏还不亮  估计就怀疑显卡了 毕竟外接花屏的确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直接量 屏借口组织

网友:
要是我就换显卡了

网友A:
纯小白一只,在店里做过两个月学徒  请问怎么测屏线?

网友:
{我还以为是屏的问题,没想到是屏线

网友:
老机器 老故障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也够细心的,支持一下

网友:
屏线     ,很不错了

网友:
这种问题 就会给报价带来很大麻烦(个人看来)
显卡 加屏线  在没有修之前 很难完全准确的断定

维修不易  看客知道了吧 ……
加分鼓励

网友:
搞定就好

网友:
维修细心是关键。CQ41显卡问题很多,来时外接红屏加焊显卡后好转外接正常了,但内屏不显。下来也肯定是要测屏线接口的。

网友:
颜色不对是可以考虑屏线的

网友:
屏线断的  还是在少数

网友:
遇到好多屏线断的

网友:
这种情况屏线坏的不多见,大多都是显存

网友B:
红屏 一般都是先干 屏线这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小白一只,在店里做过两个月学徒  请问怎么测屏线?

你小子真是够笨的,屏线两头有触点吧,用万用表测通断应该不用哥教你吧,,你个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屏 一般都是先干 屏线这块

哥们所言甚是啊

网友:
此机器。。主板安装不到位会。显示不了的。很奇怪。碰到几次了

网友:
屏线没有接好!

网友:
CQ41通病就是屏线容易断,再说红屏一看就是缺差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