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5代不认盘

楼主(2015-04-22):
弱弱的请教一下大家 最近在学数据恢复 有2块西数5代硬盘 上普通机子测试BIOS认不到盘只要插上硬盘进BIOS明显的就很慢了 1分钟左右进去 BIOS里认不到盘 应该是板子 或者 固件坏   测试2块板电机电压处1.4V  5V 12V正常  进MHDD检测 我的是U盘里的MHDD 输入MHDD 直接进到选盘的地方就相当于罗老师讲的PORT选盘的地方没有任何信息      把板拆下来进入MHDD检测故障依旧  难道2块板子都是坏的  是不是必须得用IDE转SATA的转接卡接硬盘才能认出板信息啊 记得罗老师说西数的硬盘MHDD下都可以看到板的信息的啊 还有在BIOS下能认出硬盘的是不是MHDD就一定会认盘那?还是MHDD能认出的硬盘信息就一定在BIOS下能认那?他们俩个有没有关系那?还有罗老师说西数MHDD看板信息 如果能看到信息 那么BIOS能看到信息吗?
还有如果BIOS里认不出硬盘 那么是不是这个硬盘就一定是一个不认硬盘的硬盘那?

网友A:
大家都真的好忙啊

网友:
会有这种情况BIOS里不认盘 而MHDD 认盘吗? 或者BIOS里不认而PC3000认得吗?

网友:
难道大家修电脑不都是碰到不都是BIOS不认盘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真的好忙啊

不是大家忙?是学数据的人少,都帮不上忙

网友:
罗老师。有个小子跟你学数据恢复

网友:
用mhdd看  drd 2   dsc ,4两个灯会不会亮。同时亮绿灯一般来说电路板没有问题,如果寻道正常一般都是bios固件问题,有异响可能是磁头问题

网友B:
呵呵,你碰到新手问题了,要用intel的机子才能运行mhd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碰到新手问题了,要用intel的机子才能运行mhdd!

O   感谢啊  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