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L 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5-04-22):
接到机器进水   说不开机没事  就拆机了   进水不是很严重 耍了耍  测各大电感没短路   上电开机到0-28掉电 测1.5V sus 没出来  换了一个pu9电压出来了亮机了   以为好了关机之后不开机    EC 给南桥信号了  rsmrtc#也至高了就是不开机   BLOS刷了   EC   也换过   南桥也换了    涛声依旧啊不知道修哪了    放电之后就能开机    关机就开不了了          实在不知道怎么修了 就拿起海绵擦主板    走狗屎运   擦掉一个电阻    换上了一个好了  网卡开启pr100  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影响第2次开机       有明白的说一下

网友:
难道2次开机要侦测网卡?

网友:
候等高手指点了

网友:
看得出来楼主,是有用心在修电脑

网友:
运气也真的太好了,居然一不小心就把坏的电阻抹擦下来了。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我好佩服

网友:
这个电阻是影响网卡供电的
至于是不是你的二次触发的问题 的根源 需要测试

网友A:
做一下试验,把电阻去掉看看是否又故障还原了?

网友:
楼主修机的方法  好奇特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一下试验,把电阻去掉看看是否又故障还原了?

试过     开机关机    就不开机了

网友:
这个真不好说

网友:
进水的机器修起来要仔细才行的

网友:
上次也遇到一个Y460  开关接口进了一点水,也没有地方腐蚀,开机反复重启,就想着先擦干净再修吧!谁知道擦干净就好了!

网友:
元气好,去买彩票啊

网友:
运气确实是好啊

网友:
ACER电脑也有很多都是坏这个,但不是进水收起。会出你说的现象

网友:
rtc电路有问题不  南桥工作不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