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ui41r用电源机器加电不亮

楼主(2015-04-22):
用电池开机能亮   用电源开机电流到0.09 掉到0.02待机  怎么修

神舟飞天 UI43 X300_MAIN_SCH.pdf

网友A:
查图这个应该好修   跑时序

网友:
电源开机掉电是  缺少什么信号么    检查下适配器检测信号    查下EC

网友:
按照上电时序检测。然后查他的工作条件即可,肯定能查出问题

网友:
首先 电池开机正常 估计主板问题不大

AC掉电 建议按着时序查下 此时的掉电是不是缺少电压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图这个应该好修   跑时序

没有时序图

网友B:
电池正常吗?    同时用又怎么样    单电源电流跑到多少    总有电信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正常吗?    同时用又怎么样    单电源电流跑到多少    总有电信息吧

电源电池一块用不亮   单用电源不亮 单用电池可以亮机  用电源电流到0.09掉到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电池一块用不亮   单用电源不亮 单用电池可以亮机  用电源电流到0.09掉到待机

修好了吗?我有台你的一样问题没有南桥/内存CPU电压:用电池正常

网友:
用电池好用的话  有可能是电源 保隔有问题

网友:
你可查下 电源接口 保隔电路

网友:
看看保隔电路那几个转换管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都正常的话 可以查下EC

网友:
查ec和sb的开机电条件路的工作

网友D:
是电容问题,这个修了好多了,换掉PC31贴片电容

网友C(2015-05-22):
引用 网友D:
是电容问题,这个修了好多了,换掉PC31贴片电容

是哪一块的电容呀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哪一块的电容呀  ?、

有a480p主板图纸点位没 传一份谢谢

网友:
直接按掉电的思路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bucucpanssn
??、什么意思不要灌水哦

网友:
测次级电压是否产生

网友:
这个肯定是哪里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