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实地小小小白维修实例

楼主(2015-04-22):
我是一名小小白,三月份来到迅维学习,以前是想发帖,但是怕说错总是没有发,今天徐总鼓励我们发帖,于是我就厚着脸皮来一发!
徐总讲的很到位,先给我们这位老男孩打个赞
因为时间仓促,但是这个例子又特别好就只照了两张照片就被“助教哦吧”拿走了,所以全部靠回忆,说的不对的地方还望海涵。

一块昂达的板子  AMD芯片组   AM2
外观无大问题,就是土有点多,也无明显断线
先查各个点是否短路,待机供电,内存供电,USB数据线,桥供电,内存供电,全来了一个遍,没有发现异常的地方,于是安心上电。
插上打值卡和假负载上电待机供电正常,然后触发后查各个供电,先查内存供电,1.8V正常,再查VDDA,假负载上PLL   2.4V左右,于是查CPU供电,0V,果然没有CPU供电
那么开始查找电源管理芯片的外观和一些附近的件有没有少,芯片没有外观上的不适,也无明显掉件痕迹,于是开始找电源管理芯片的引脚定义。
芯片为RT8855   24脚为5V为芯片内部发出,31  40脚为12V供电,查找31脚和40脚都有12V的电压,然后我就把目标又瞄准了EN开启脚,找最后一个脚48脚,0V,找到故障点!(跑线神马的最烦了好吗!)
于是顺着48脚往外找,找到一个没装的电容一点,但由于视力有限地方又比较偏,于是我果断的买了一个神器,铜刷!
点着和48脚相连的外部点,开始刷(嘻唰唰阿喜刷刷
找到一个没装的电阻和一个三极管的C极(看电阻貌似被人动过又没被人动过似得!),我再放眼一看这一片三极管,我是遇到传说中的AMD芯片组中的与门输出EN了吗!(人品爆棚阿有木有!)
由于第一次遇到所以我很用心的一点一点的把三极管的关系画了出来(花了两天好吗!虽然只是一些简图但是还是可以清晰的分析出来)

在VDDA和VCC_DDR都有的情况下,应该到最后一个三极管应截至,由一个电压上拉,但是那里恰恰就是没有装(画X的地方),而且是我模模糊糊不知道被动过没被动过的地方!
于是鼓起勇气写了维修报告胆怯的向帅气的“助教哦吧”冲了过去,果然,的确是助教哦吧拆了(不要这么坏好吗!很难看到的好吗!好歹留点焊锡膏好吗!)
虽然板子是交上去了  但是对这个EN与门电路的认识还是不够!希望迅维的大神们多多指教!
最后上实物图

网友A:
额。。起码我觉得LZ思路是正确的。。。我这方面还真的不行!唉,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起码我觉得LZ思路是正确的。。。我这方面还真的不行!唉,学习了!

但是还是需要大量的实践,现在只有一些起码的思路,对一些偏僻的电路还是有些不熟悉

网友B:
你那个神器 铜刷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神器 铜刷是个什么东西?

一个头头全是铜线的一个类似刷子的东西很便宜,淘宝上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个头头全是铜线的一个类似刷子的东西很便宜,淘宝上都有

这东西有什么用?在主板用不怕短路吗?

网友:
不会跑电路,看来有必要到实地学习

网友:
铜刷?来张照片吧,还不知道呢,更不知怎么用,哪个说说。

网友:
基地牛呀,这学员的绘图多标准。

网友:
到了实地以后你就小白不起来了  说了也没人信   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有什么用?在主板用不怕短路吗?

就是找相连点,在不上电的情况下扫元器件或者把线挂一点点(一扣扣)然后扫,可以找到相连的东西 ,不会短路!

网友:
哎呀  我的上铺就是牛啊,徐总教的徒弟就是不一样,看来自己得努力啦

网友:
如果没有图纸,主板是不好修的,只能搞一些简单的通病。楼主继续努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找相连点,在不上电的情况下扫元器件或者把线挂一点点(一扣扣)然后扫,可以找到相连的东西 ,不会短 ...

是这样呀,真没想到找相连的元器件用这种方法,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