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换硬盘后,风扇狂转

楼主(2015-04-22):
2011年的27寸 ,I5 2005S 二代CPU。客户硬盘坏了,我换了一个硬盘,装好系统后,开机十分钟后,风扇狂转。经过检查后,发现换客户的硬盘风扇就不狂转。原来苹果硬盘有温控电路的,看了一下主板上也没有硬盘的温控线接口,只有光驱上有一个温控线,把他取下来,上到硬盘上,还是风扇狂转。难道要换苹果原装硬盘。还是有软件,或者其他方法?

网友:
应该还是软件,下载官方boot comp

网友:
我前几天接到一个机器,插上电风扇就狂转,开机后就正常了,但是关机后风扇还是狂转,1418的机器,风扇也换过了。没有找到bios,

网友:
系统原因

网友:
是不是系统阿,你装的什么系统

网友:
这个跟温控有关,如果系统已经换过,还是一样的话,可以看一下在主板中间右上一个三极管是否被撞到,影响了功能

网友:
下载苹果适用的Boot 试一下哦。应该可以的

网友:
光驱温控和硬盘温控是不通用的,你换个硬盘再试试。

网友:
经常换啊,没遇到过,硬盘没有探头

网友:
装系统试试。

网友:
先换个系统看看吧,不行找找BIOS,这种情况最好不要搞硬件

网友:
我不懂苹果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