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电源表对笔记本进行故障判断

楼主(2015-04-22):
利用稳压电源表进行故障判断
在使用电源表判断前把电池拔掉(防止充电电流干扰判断),最好也把硬盘拔掉(以免损坏硬盘,导致数据丢失),并且保管好。观察笔记本电脑输入电压,把电源表电压调至该电压,电流调到最大。
一、接入电源表,不按开关键,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
1、电流显示0.000
说明:无待机
方法:拆机,检查保护隔离电路、待机电路
2、电流显示0.1或以上
说明:待机小短路。
方法:拆机,直接用手摸出发烫的元件(因为0.1A*19V=2W,2W手指就可以感觉到烫),重点摸以下元件:充电芯片、待机芯片、分组供电芯片、CPU供电芯片、供电场管、网上芯片、EC、SB、BIOS,谁发烫谁坏。(待机芯片烫不一定是坏,因为可能它线性电压输出端短路)
3、电流显示超过5A,或者仁宝板电流显示0.06~0.08之间
说明:公共点短路
方法:拆机,把高压条去掉,还是短路则用加电烧板法,把击穿的元件烧出来。
4、电流显示0.005到0.05之间,三两秒后上升到0.1A以上
说明:待机正常,自动触发
方法:拆机,检查CMOS电池,处理完后装好。(可以进系统的话,把时间调好,然后关机,再接入电源表,则不会再自动触发。如果还不行,把南桥的晶振拆下来,再查EC、BIOS的工作条件)
二、待机电流显示正常,按下开关键,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1、没反应
说明:待机假正常或者EC没有发出上电请求
方法:装上电池,若没有充电电流,拆机,检查待机电路;若有充电电流,则待机正常,EC没有发出上电请求,检查BIOS的2大条件(供电、片选信号);检查EC的6大待机条件(供电、时钟、复位、适配器接入信号、盖子开关、片选信号)和1步触发状态(EC的触发脚是否有高低高的变化),如果还是不触发,先刷BIOS,后换EC。
2、变成0.02或者0.03A
说明:EC已发出上电请求,SB没有发出上电允许
方法:测量SB的3大待机条件(VCCRTC供电、32.768晶振起振、RTCRST#实时时钟模块复位)和3步触发状态(收到VCCSUS3_3和V5REF_SUS触发模块供电、RSMRST#重新取得复位、DNBSWON#高低高的上电请求),以上都满足还不行更换SB
3、升到0.1后,马上掉到0.000
说明:主板上有短路,系统有保护,此时不能再次触发
方法:1、测量所有的电感的对地二极体值。2、桥和显卡周围或背面的滤波电容。3、外设接口供电是否短路。4、声卡、网卡、读卡器
4、升到0.1后,马上掉回待机
说明:EC采集PG信号,在触发过程中收不到PG从而掉电,此时可以再次触发
方法:万用表打到20V档,先点住电感,再按开关,若电压有上升,则为好。直到找到哪个一直没有反应的那组电感,就修那组供电。
5、升到0.3后不动
说明:EC不采集PG信号,缺分组供电
方法:逐一测量,哪个没有修哪个
6、升到0.3~0.4之间不动
说明:缺CPU供电
方法:修CPU供电
7、升到0.4~0.5之间不动
说明:缺复位
方法:在无线网卡槽第22脚上测量是否高电平。
8、升到0.5以上,没有明显的跳变(0.1级才算明显跳变)
说明:全板的供电、时钟、复位均正常,CPU不工作
方法:按CPU不工作的维修方法
9、升到0.5以上,有一次明显的跳变
说明:CPU已工作,内存没有工作
方法:按不过内存的维修方法
10、升到0.5以上,有两次明显的跳变
说明:CPU已工作,内存也工作,显卡没有工作
方法:按不过显卡的维修方法

网友A:
我自己刚学完笔记本,这是我自己写的,没有修过一台机。我知道这里面肯定很多错的。在这个网站蛮好的,学到不少的东西。所以我也来分享一下。

网友:
有一些名词是我自己创造的,比如说待机假正常,我觉得用的很对啊。老师讲,我们听,都听不明白什么回事,有了这个名字好理解多了。

网友:
是这样的

网友:
对新手也许有一点帮助,但是新手也不能太死板了,好多都要活学活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刚学完笔记本,这是我自己写的,没有修过一台机。我知道这里面肯定很多错的。在这个网站蛮好的,学到 ...

自己写的 还是比较可以的(对于刚刚学习笔记本的)加分鼓励!
以后在实际维修中就会发现这些是一些最基本的
希望你在以后的维修中不断总结 祝你好运 !

网友:
不管是你创造的名词  还是公用的词语  能懂就行    楼主学习用心了

网友:
还是不错的哦 ,有帮助

网友:
给新手鼓励  加油小伙子!!

网友:
用心学了哈哈

网友:
感谢各位的鼓励,明天要是找不到工作的话,会把那个上电时序那些电名称定义一下。

网友:
看着 不错 ,新手 极易理解

网友:
楼主这个还是有点片面   我是维修的学徒  才学快2个月,你说的适合因特尔的,amd电流教你做人   见过正常亮机电流3A多的amd本本,不插电池,还有楼主写的其中待机正常开关不触发可能是开关坏了   这个我遇见过.电流不能代表一切,实际中还是要灵活点   不过这个还是有参考意义的

网友:
参考参考,

网友:
新人默默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