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场管代换表(MOS 管代换)

楼主(2015-04-22):
电脑主板场管代换表(MOS

网友A:
像MOS耐压大一点没事,有的必须原型号代换

网友:
参数差不多就可以代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MOS耐压大一点没事,有的必须原型号代换

大神级别的,就不用这个的,时间会让一个维客记住必须记住的资料,新手在不熟悉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参考一下的

网友:
这个表还是很有用的,特别是有些用得少的型号。再说这也是维修人的经验总结呀。

网友B:
现在主板电源供电都完全一样,只要相同位置的场管基本都可以直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主板电源供电都完全一样,只要相同位置的场管基本都可以直代。

话是对的,但有时找不到相同的板子,就需要代换了

网友:
主板上的MOS管几乎都可以替换,特别是CPU供电处的MOS管可以替换主板所有的,除了以前的LD1010

网友:
MOS管在料板上还是比较好找的

网友:
N沟的好办。P沟的感觉不太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是对的,但有时找不到相同的板子,就需要代换了

不用找相同的板子,只要是主板中相同功用的电路中的都可互换。

网友D:
不是功能一样都能代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功能一样都能代换吗?

功能?上管换上管么?参数了

网友:
不错的代换教程,一般参数比原来的大的代换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请问各位大神怎么测主板上场管的好坏的?

网友:
这个还真不需要,参数差不多就可以代换,宁愿降额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