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来,看过来,一波2折的HP--CQ45维修,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5-04-22):
首先此贴没什么技术含量,如果你是大神级的,看到这就可以绕道了,都是些简单的故障,就是想跟大家分享哈,绕了个大圈,差点就被带沟里去了。。昨天接了台HP-CQ45,客户报的故障是不通电,先拿过来试试,插上电源,尼玛,话不多说上图。。 大短,(电流是限了流的),扒光它那华丽的皮皮,再爆张裸照 仁宝代工的,板号是(LA-4102P),皮皮一扒就发现了情况, 这骚的,都黑了。。用烙铁把这些烧黑烧断的电容焊下来,打了下对地数值,还短。。断开PL201 不短了,故障锁定在CPU供电这块了,看来要用烧鸡大法了,烧烧烧,烧到这个电容 拆掉不短了,由于焊盘被烧掉了,不敢焊在原来的焊盘上,怕短路,上张补好的电容图 并了5个电容在一起。。愉快的装机,上电,亮机,下班,第二天班,不能充电了,(也识别不到电池但是能用电池开机 )看来是不能愉快的玩耍了,反复的试机确定了故障,在打开适配器时电流变大, 然后又恢复到正常,怎么办 ??拆机//测到这个PQ103管子不对 S极和G极电压一样 看看电路图吧, G极怎么会有18.6V这么高的电压呢...PQ103为P沟道MOS管正常来讲,G极有怎么高的电压公共点还能产生,,只有PQ103这个管子击穿才能解释,换掉PQ103,G极电压恢复 ,,进系统测试能充放电了,电池也检测到了,到此就结束了。。修这个机器也走了弯路,还是那句话,看帖要加分,要养成好习惯哦。。

网友A:
修得不错,一直不舍得买这牌子万用表。

网友B:
这个板子的CPU供电附近怎么烧的如此严重
修好后建议多烤机测试

网友C:
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以后我们遇到同样的故障就是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的CPU供电附近怎么烧的如此严重
修好后建议多烤机测试

谢谢提醒,明天跑一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的CPU供电附近怎么烧的如此严重
修好后建议多烤机测试

谢谢提醒,明天去跑一天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得不错,一直不舍得买这牌子万用表。

舍不得孩纸,套不到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以后我们遇到同样的故障就是秒杀了。

只是分享下,祝你逢机必秒。。。

网友:
这个机子CPU那边的电容大短很多都会把隔离管烧焦,楼主这个算是好的了。

网友:
福禄克啊~楼主套着大狼了吧?

网友:
另外楼主得把机型改成CQ40不是什么CQ45.

网友D:
小弟我也用的这个表 我只想说这个表 一点都不好用还贵

网友E:
cpu没挂吗,那是万幸吧

网友F:
我加分是为了养成良好的习惯

网友:
支持下,多看看大师的经验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加分是为了养成良好的习惯

这个习惯很好,跟我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弟我也用的这个表 我只想说这个表 一点都不好用还贵

还可以,除了电阻档有点误差外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没挂吗,那是万幸吧

CPU没挂,运气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没挂吗,那是万幸吧

CPU没有挂,运气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