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板g41CPU没有供电

楼主(2015-04-22):
铭瑄主板g41CPU没有供电 电杆 场效应管都断路了  把场效应管拔掉了还是断路  电感也拔掉了一颗还是断路,请大神们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看了吗

网友:
断路部位 和正常部位  请指点

网友B:
我觉得就是断线了的话,,你把元器件都拆掉,焊盘之间应该还相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看了吗

有看了 电源管理芯片正常的

网友C:
把电容和CPU供电的管子拆了   还短路就把管理IC也拆了  一定要把CPU拿出来再测还短路吗

网友:
是断路还是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电容和CPU供电的管子拆了   还短路就把管理IC也拆了  一定要把CPU拿出来再测还短路吗

我把电容和场效应管拆了还是断路,就听你说把CPU拆了 在才就没有断路了 晕 这是哪里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把电容和场效应管拆了还是断路,就听你说把CPU拆了 在才就没有断路了 晕 这是哪里问题啊

本来是正常的, 因为你没有拿下U所以测出来的对地阻值才几欧  被你视为短路了。 CPU的内阻在10欧左右吧  我也没详细测过。

网友:
请看一下CPU座里面和后面是否有钽电容呀,很多775主板都是钽电容导致CPU供电短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就是断线了的话,,你把元器件都拆掉,焊盘之间应该还相连吧

他应该说的是短路,什么断路,把场管取了也断路,这也太好笑了

网友:
大小电容,检查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应该说的是短路,什么断路,把场管取了也断路,这也太好笑了

哎,一字之差差别千里

网友:
看看别的供电都正常不

网友:
这样的,还是赶紧成为徐总 的学生,学学基本吧

网友:
表达不清楚
短路的话你得先测上管短还是下管 或别的

网友:
CPU的MOS管是开路还是短路!还是没CPU供电!!故障点能说清楚点么!!!!!!

网友:
断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