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液晶逻辑板原理图

楼主(2015-04-22):
请问谁有液晶逻辑板原理图呢,比较通用的一份就可以了,我大概看一下,因为我没有图片。什么牌子的液晶逻辑板原理图都可以。谢谢了。

网友:
逻辑板原理基本都是矩阵及屏所需的供电电路。原理图不好找,也没必要看原理图,维修中重点查那几个供电电压。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