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示波器测电压

楼主(2015-04-22):
之前看到别人用示波器测电压,就像用万用表一样,有谁知道的教我下,先谢了

网友:
用示波器测的话  要对示波器的设置熟悉才行的   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的

网友:
调节电压/每格旋钮。

网友:
示波器比万用表  好用哦!现在修机多数用示波器,不怎么用万用表了!

网友:
能截个图吗,电压设为多少,还有时间等,是上升沿还是什么

网友A:
你需要一本示波器使用说明书,或详细问问你师父,一般示波器只用来看波形,我只按个AUTO 波形太小的话,可以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一本示波器使用说明书,或详细问问你师父,一般示波器只用来看波形,我只按个AUTO 波形太小的话,可 ...

没师傅哦,论坛上的大神就是师傅,教教我吧

网友:
也想入手一台试试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77776-1-1.html        希望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