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机型MBX-190 保护隔离分析

楼主(2015-04-22):
(图片)

网友A:
SONY的保护隔离相对比较复杂
分析的不是很全面还有 施密特触发器 UL_IN#等没有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NY的保护隔离相对比较复杂
分析的不是很全面还有 施密特触发器 UL_IN#等没有说

嗯 我只是很肤浅的 把我所了解的写了一下,有不完整的请见谅啊

网友:
刚修了台MBX-250 Z40HR 不过保护隔离,N管,BQ725 16脚0-6V跳变。CPU上管烧了,换了就好,还不知道CPU挂了没。

网友:
不错的东西 但是每次遇到这种保护隔离问题 都不好高啊

网友:
分析的很好!加油!!!

网友:
索尼的 隔离很难搞懂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分析的相当不错了!再接再励 。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NY的保护隔离相对比较复杂
分析的不是很全面还有 施密特触发器 UL_IN#等没有说

Sony修的少,这个UL_IN#信号不了解,看了下图纸,这个信号类似广大HWPG吧,各大电压不正常都会导致UL_IN#动作,从而影响保护隔离供电的产生,希望楼主吧这个信号详细讲下。。。

网友:
保护隔离 一般 哪里短路了

网友(2015-05-26):
这个  修到好多了  多谢楼主分享